乡亲们,看看这个PCF8591驱动,怎么弄

楼主(2013-03-28):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util/twi.h>
#include <avr/interrupt.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define SETBIT(val,bitn)   (val |= 1<<bitn)
#define CLRBIT(val,bitn)   (val &= ~(1<<bitn))
#define GETBIT(val,bitn)   ((val >> bitn)&0x01)
#define REVERBIT(val,bitn) (val ^= ~(1<<bitn) )

#define ADDR_PCF        0x00//定义PCF8591的硬件地址
#define AddWr 0x90   //写数据地址
#define AddRd 0x91   //读数据地址

  volatile uint8 ADFlag=0;

#define PCF_SDA0()          CLRBIT(PORTC,PC0)
#define PCF_SDA1()         SETBIT(PORTC,PC0)
#define PCF_SCK0()         CLRBIT(PORTC,PC1)
#define PCF_SCK1()         SETBIT(PORTC,PC1)

/*          启动IIC总线
------------------------------------------------*/
  void Start(void)
  {
   //Sda=1;
   DDRC |= 0x03;                //低俩位始终为输出。
   PCF_SDA1();        _delay_us(10);
   PCF_SCK1();  _delay_us(10);
   PCF_SDA0();        _delay_us(10);
   PCF_SCK0();        //_delay_us(5);
  }

/*------------------------------------------------
                    停止IIC总线
------------------------------------------------*/
  void Stop(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da=1;
   _nop_();
   Scl=0;
   */
   DDRC |= 0x03;                //低俩位始终为输出。
   PCF_SDA0();        _delay_us(10);
   PCF_SCK1();        _delay_us(10);
   PCF_SDA1();        _delay_us(10);
  // PCF_SCK0();
   }

/*------------------------------------------------
                   应答IIC总线
------------------------------------------------*/
   void Ack(void)
   {
    /*Sda=0;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DDRC |= 0x03;                //低俩位始终为输出。
        PCF_SDA0();        _delay_us(10);
        PCF_SCK1();        _delay_us(10);
        PCF_SCK0();        _delay_us(10);
        }

/*------------------------------------------------
                 非应答IIC总线
------------------------------------------------*/
        void NoAck(void)
        {
         /*Sda=1;
         _nop_();
         Scl=1;
         _nop_();
         Scl=0;
         _nop_();
         */
                  DDRC |= 0x03;                //低俩位始终为输出。
                PCF_SDA1();        _delay_us(10);
                PCF_SCK1();        _delay_us(10);
                PCF_SCK0();        _delay_us(10);
         }

/*------------------------------------------------
              发送一个字节
------------------------------------------------*/
         void Send(unsigned char Data)
         {
          DDRC |= 0x03;                //低俩位始终为输出。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unsigned char temp;

          do
            {
                 temp=Data;
                 PCF_SCK0();        _delay_us(10);
                 if((temp&0x80)==0x80)
                    PCF_SDA1();
                 else
                    PCF_SDA0();

                        PCF_SCK1();
                        temp=Data<<1;
                        Data=temp;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PCF_SCK0();
          }

/*------------------------------------------------
               读入一个字节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Read(void)
          {
          DDRC |= 0x03;                //低俩位始终为输出。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temp1=0;
           unsigned char BitCounter=8;

           PCF_SDA1();
           do
             {
                  PCF_SCK0();        _delay_us(10);
                  PCF_SCK1();        _delay_us(10);
                  //CLRBIT(DDRC,PC0);
                  DDRC =  0x00;        PORTC |= 0x01;
                 // if( GETBIT(PINC,PC0)==1)
                 if ( (PINC & 0x01)==1)                     temp=temp|0x01;
                  else
                     temp=temp&0xfe;
                  DDRC |= 0x03;
                  if(BitCounter-1)
                     {
                          temp1=temp<<1;
                          temp=temp1;
                          }
                          BitCounter--;
                         }
                while(BitCounter);
                return temp;
          }

/*------------------------------------------------
                    写入DA数模转换值
------------------------------------------------*/
void DAC(unsigned char Data)
{
        Start();
        Send(AddWr); //写入芯片地址
        Ack();
        Send(0x40);  //写入控制位,使能DAC输出
        Ack();
        Send(Data);  //写数据
        Ack();
        Stop();
}

/*------------------------------------------------
                 读取AD模数转换的值,有返回值
------------------------------------------------*/
unsigned char ReadADC(unsigned char Chl)
{
       unsigned char Data=9;
                   Start();        //写入芯片地址
                   Send(0x90);
                   Ack();
                  Send(0x40|Chl);//写入选择的通道,本程序只用单端输入,差分部分需要自行添加
                                  //Chl的值分别为0、1、2、3,分别代表1-4通道
                   Ack();
                   Start();
                   Send(0x91);    //读入地址
                   Ack();
                   Data=Read();    //读数据
                   PCF_SCK0();
                   NoAck();
                   Stop();
                   return Data;   //返回值
}
void USART_Init(  )
{
        UCSRA=0x00;                        //单倍速模式
        UCSRB = 0x00;
        UCSRB=0x18;                        //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使能

        UBRRH=(F_CPU/9600/16-1)/256;
        UBRRL=(F_CPU/9600/16-1)%256;
        UCSRC= (1<<URSEL) | (1<<UCSZ0) | (1<<UCSZ1);  //加不加都行,因为设定了UCSR0C=0x86;

}

void putch(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 (!( UCSRA & (1<<UDRE)));                                           //表明发送器一准备就绪
        UDR = data;
}

/*------------------------------------------------
                   主程序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num;                   //DA数模输出变量
    uint8 ADtemp=0;                //定义中间变量
        uint8 n=0;
    USART_Init();
        DDRC = 0xff;
         while(1)
              {
          DAC(num);       //DA输出,可以用LED模拟电压变化
                   num++;          //累加,到256后溢出变为0,往复循环。显示在LED上亮度逐渐变化
                  _delay_ms(20);     //延时用于清晰看出变化
                putch(0x30 + (uint8)(ReadADC(3)) );
                //        putch(0x30 + (uint8)(ReadADC(0)*196/10000)  );
                //        putch(0x30 + (uint8)(ReadADC(1)*196/10000)  );
                //        putch(0x30 + (uint8)(ReadADC(2)*196/10000)  );
                //        putch(0x30 + (uint8)(ReadADC(3)*196/10000)  );

                putch('                ');

                n++;
                if(n==10){putch('\n');n=0;}

                _delay_ms(80);

           }
        return 0;
}

为啥我的读取错误?但DA没问题。读取不是5就是/,要不就是?

楼主:
没人吗?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