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按键去抖

楼主(2013-03-28):
为什么进入去抖检测的while时会死循环在里面,去掉那个去抖while就没事了,求大神指导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qian,bai,shi,ge;
uchar temp;
#pragma data:code
const uchar table[10]={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41;y>0;y--);
}

void  display(uint temp)
{
          qian=temp/1000;
         bai=temp/100%10;
         shi=temp/10%10;
         ge=temp%10;
         PORTD=0x10;
         PORTB=table[qian];
         delay(1);

         PORTD=0x20;
         PORTB=table[bai];
         delay(1);

         PORTD=0x40;
         PORTB=table[shi];
         delay(1);

         PORTD=0x80;
         PORTB=table[ge];
         delay(1);
}
uchar key_press()
{
          uchar j;
          DDRD=0X0F;
          PORTD=0X0F;

          DDRD=0XF0;

          j=PIND;
          j=j&0x0f;
          if(j==0x0f)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uchar key_scan()
{
          uchar key;
          delay(10);
          if(key_press())
          {
                     key=PIND;
                  key&=0x0f;
                  switch(key)
                  {
                              case 0x0e:key=1;
                                break;
                           case 0x0d:key=2;
                                break;
                           case 0x0b:key=3;
                                break;
                           case 0x07:key=4;
                                break;
                           default:
                           key=0;
                  }
                while(key_press); //去抖
          }
          else
          {
                     key=0;
          }
          return key;
}
void main()
{
         uchar i,l;
         DDRD=0X0F;
         DDRB=0XFF;
         while(1)
         {
                 i=key_press();
                  if(i)
                {
                         temp= key_scan();
                        display(temp);
                }
         }
}

网友:
去看看马老师,状态机按键的帖子吧...

网友A:
key_press是变量还是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y_press是变量还是函数?

好像是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_press是变量还是函数?

带返回值的函数,返回的是0或者1,之前用跟51一样的去抖方式也是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_press是变量还是函数?

在哪里啊

网友:
你怎么当变量用

网友:
while(key_press); //去抖  key_press()  括弧丢了。

也不用这么麻烦 先把引脚设置为输入模式,类似这样定义一下  #define key                PIND & (1 << PD6)                //读电平

这样就可以直接读D6脚了,不知道你用的哪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