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消去法 解線性方程組

楼主(2013-03-29):
最近在校正電子羅盤
需要解線性方程組
所以就寫了個高斯消去法

剛寫完, 沒有優化, 沒有仔細檢查
試過兩三個4階的方程組, 解出來都正確

另外附一下電子羅盤校正的資料

网友:
非常棒的資料11

网友A:
用MATLAB做最小二乘法不是更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ATLAB做最小二乘法不是更好么?

沒學過MATLAB
運算量會比較大嗎?

這最後會用在STM32上
做初始電子羅盤校正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學過MATLAB
運算量會比較大嗎?

会用到矩阵求逆 乘法运算  STM32上应该没问题 我编好了后 也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用到矩阵求逆 乘法运算  STM32上应该没问题 我编好了后 也没有试过

逆矩陣解法整理出來其實就是CRAMER'S RULE
必須要解4次行列式

大概估一下
一個N階行列式必須要做N^N次乘法
所以計算量約4*N^N
高斯消去法大約是4*N!的計算量

所以我覺得
計算效率:逆矩陣較低, 消去法較高
程式複雜:逆矩陣簡潔, 消去法繁瑣

另外問一下
MATLAB可以輸出成C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逆矩陣解法整理出來其實就是CRAMER'S RULE
必須要解4次行列式

你自己衡量吧,这个求逆只是最小二乘中的一步,我是怕你高斯消元得不到结果,毕竟这不是理想情况,不可能满足一个固定方程,只是估计各种参数。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衡量吧,这个求逆只是最小二乘中的一步,我是怕你高斯消元得不到结果,毕竟这不是理想情况,不可能 ...

解線性方程式沒什麼影響
目前解橢圓這種非線性的方程就有一些問題了

感謝提供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觉厉                                                                                      ...

高斯消去法
就是乘來乘去,加來加去
只是繁瑣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斯消去法
就是乘來乘去,加來加去
只是繁瑣

这些都是按说明书上的那些矩阵的校正算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按说明书上的那些矩阵的校正算法么?

這只是解方程組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只是解方程組而已

当初始方程组无解、我们需要一个近似解的时候要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初始方程组无解、我们需要一个近似解的时候要怎么办?

沒有考慮唯一解以外的情況

网友:
It is bad : 基於LSM303DLHC的電子羅盤系統的設計.pdf

网友(2014-05-24):
非常好的资料,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