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430单片机I2C模块的人问题

楼主(2013-03-29):
是用430单片机的USCI_B0模块作为I2C主器件,控制一个I2C总线的外围器件。程序中需要连续从外围器件中读取3个字节数据,是用中断方式接收和发送。按说从器件每返回一个数据后,主器件应该返回一个应该信号,从器件才会发生下一个数据,如果返回一个非应答信号跟着一个停止信号,从器件就不返回数据了。但是我返回一个非应答信号,手册上讲发送一个NACK信号后,该位会自动清零。我用while循环等待检查,它却一直为一。这有点不正常啊

楼主:
我又试了试确定的问题,在读多个字节数据时,即使显式地设置了发送非应答信号,照样能读出来数据,直到发送停止信号后,读数据过程才结束。这时为什么呢?

网友:
你说你用什么cpu,如果你的硬件iic有问题,请仔细看技术手册和datasheet,特别注意小字部分。

楼主:
MSP430F247,现在虽然数据能读出来,但我就是感觉有点不正常。我发现430单片机的I2C模块和其他的单片机不一样,特别是它的从器件地址寄存器UCB0I2CSA,在PIC的单片机中从器件地址寄存器是当I2C模块工作在从模式时才有用的,用于存放自己的从器件地址。而430单片机的UCB0I2CSA寄存器是当I2C模块工作在主模式时才有用的,里边存放的是要访问的外围器件的从地址,根据设定可以是7位或10位。而且它的W/R读、写位似乎是不可设定的,而是由I2C模块设置为发送或是接收方式自动决定的。在使能启动条件时,这个器件地址配合一个读写位,就隐含地自动发送出去了。但是在PIC单片机中从器件地址,是必须单独发送的。

楼主:
楼上的能给我解释解释感觉疑惑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