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U能直接可靠读取电表数据吗?

楼主(2013-03-29):
图片中DTU连接采集器,这种方法我感觉应该是比较可靠的,DTU的数据在GPRS网络里是有延时的,而且读取电表是用的485通信,半双工的。

上图这种方法直接使用DTU读取电表的数据,要是读取过程未完成,GPRS网络拥堵中断了,那从新发起连接,然后在重新读,这样行不行,能不能实现,会不会很不稳定。

网友A:
DTU只是透传数据作用,如果出现网络拥堵或者其他链路数据没有成功,这种情况需要电表系统应用层来处理,至少需要ACK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U只是透传数据作用,如果出现网络拥堵或者其他链路数据没有成功,这种情况需要电表系统应用层来处理,至 ...

考虑网络的不稳定性,直接用DTU读取电表数据会不会成功。这样做出的系统,能用吗?

网友A:
我说了,DTU只是双向透传作用,不要指望它做所有的事情,它只是后台和终端电表的桥梁作用!
网络的不稳定因素相对来说比较低,DTU电表已经运用多年,自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了,DTU只是双向透传作用,不要指望它做所有的事情,它只是后台和终端电表的桥梁作用!
网络的不稳定因 ...

谢谢。

网友:
DTU虽然只是一个数据传输的通道,但只要上层协议设计得当,也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思路:
1. 服务端发送读取电表数据请求到DTU,DTU的485串口输出到电表;
2. 电表接收到了该请求,发送应答返回到服务器端;
3. 如果中间网络阻塞,服务端可能收不到电表的应答,这样要间隔10秒后再发送请求,最多三次。

从这个设计可以看到,DTU根本不用关心中间请求是什么,应答是什么。

网友:
水电气热表都有自己标准通信协议,如645协议,一般不用DTU直接采集表数据,一方面是成本,一方面是功耗,水气热表都是低功耗的,电表没有低功耗要求,但每天都要抄表,如果每一个表都用GPRS模块,通信成本比较高。

楼主:
直接用DTU,实现网络直接读取485数据,那像偶校验什么的,怎么实现的再C#中,网络编程中没看见关于开始位,停止位,校验位的处理方法是什么?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