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78K0 MINICUBE2的程序烧录问题,求助好心人

楼主(2013-03-29):
     第一份工作,刚来公司第三个星期,遇到一件棘手的事,因为本人菜鸟,望高手给予指点。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是做无线射频的,一个客户在他的产品上定制了一些功能,使用的是NEC瑞萨的单片机UPD78F0511A,公司也特地买了MINICUBE2,现在的问题是我没办法把程序烧进去,可能是方法上的错误,因为以前从没有接触过NEC的单片机,它的编译环境也不熟悉。
     客户给我们的产品中,引出了7个引脚用于烧录程序,VCC、GND还有单片机的3、6、7、27、28引脚。

楼主:
在网上找了一些了关于MINICUBE的连接方法,我把引出来的引脚连好后,随意找了一个.HEX文件,但是程序烧不进去,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以前用过,不过记不太清了
你那个晶振是16M吗?看你设置是16M

楼主:
晶振,我看板子上写的是16.76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用过,不过记不太清了
你那个晶振是16M吗?看你设置是16M

那个晶振好像是MINICUBE2提供的吧,我也只是参考了一下网上的资料设置的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硬件连接有问题,你要仔细检查一个脚一个脚的连接及外部电路,特别是上拉电阻,还有一些外部电容都得符合规格要求。

78KC0系列的编程口有两个,你现在选的就是UART6,就得要按附件资料第63页的接线图。

另外,QB-Programmer 的Freq最好设置到8M或以下。

网友A:
找了一下备份资料,只找到以前的程序,没找到原理图。。
这个频率好像需要跟实际的设置成一样,你点开设置截个图我看一下,看我有没有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了一下备份资料,只找到以前的程序,没找到原理图。。
这个频率好像需要跟实际的设置成一样,你点开设置 ...

其它的设置都是默认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硬件连接有问题,你要仔细检查一个脚一个脚的连接及外部电路,特别是上拉电阻,还有一些外部电容 ...

客户为了防止技术外泄,没有提供产品的原理图,只跟我们说了一下引出的那几个引脚,所以我也很纠结

网友B: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程序不可以随便用一个Hex文件,最好 是经过PM或其它IAR编译后的关于78KC0系列的芯片才能烧录,其它的HEX文件可能会有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就是你的程序不可以随便用一个Hex文件,最好 是经过PM或其它IAR编译后的关于78KC0系列的芯片才能烧 ...

谢谢提醒,论坛一个小时只能回复5条信息,没能及时回复,很抱歉,我烧录的就是用PM生成的一个.HEX文件

楼主(2014-08-18):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论坛一个小时只能回复5条信息,没能及时回复,很抱歉,我烧录的就是用PM生成的一个.HEX文件 ...

网友:
编程管脚不对喔,我用的是 FLMDO,X1,SO10,RESET,TXD6,RXD6,VCC,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