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频率设置问题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3-29):
我用AVR studio-GCC 设置 频率 在makefile里面显示:
CFLAGS += -Wall -gdwarf-2 -std=gnu99 -DF_CPU=16000000UL -Os -funsigned-char -funsigned-bitfields -fpack-struct -fshort-enums
CFLAGS += -MD -MP -MT $(*F).o -MF dep/$(@F).d

但是仿真的时候缺出现的是:

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求高人指点

网友A:
防真的频率好像在软件里可以设置,具体哪个位置设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真的频率好像在软件里可以设置,具体哪个位置设忘了。

   好嘞,谢谢啦。我回来查查
如果下载到板子上面,是不是也要设置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嘞,谢谢啦。我回来查查
如果下载到板子上面,是不是也要设置啊 ? ...

一般AVR芯片默认时钟为内部1MHz RC振荡器,要改变频率的话要通过下载软件配置熔丝,烧入到芯片上。

网友:
这个界面是更改仿真频率的,直接修改数字即可,
如是单片上,则要修改单片机熔丝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