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开源门禁项目

楼主(2013-03-29):
因最近项目快要收尾,想跟大家一起玩一玩RFID的项目。就选门禁吧,如果有想要学习这方面知识的人请加我的QQ17449357
项目大致可分为4步。
1.了解RFID的基础知识。熟悉M1卡的基本结构,了解读写基站芯片RC522的电气特性。
2.对RC522基本函数进行了解。操作request、Anticoll、select、AuthState、read、write等基本函数。并能够根据自己的读卡器读取M1卡的UID、
  修改每个扇区的密码和控制值。
3.了解门禁的逻辑。对产品芯片进行选型、设计门禁的产品硬件。因为是开源项目就不设计成网络门禁。
4.对项目进行总结。

先附上基本的M1卡的开发资料

网友A:
前来围观,还以为是已经完成的项目。

网友B:
RC522那个蛋疼的QFN噢,唉....
这玩意最蛋疼的就是天线
无限怨念啊

网友C:
使用过rc522,感觉感应距离很小.

网友:
无线怨念,我现在RC632读TOPAZ卡还没搞定。。。

网友:
楼主的资料看上去比较详细啊,收下了,先说声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522那个蛋疼的QFN噢,唉....
这玩意最蛋疼的就是天线
无限怨念啊 ...

天线比较好调 毕竟不是高频的 对阻抗匹配没有太大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过rc522,感觉感应距离很小.

是你的天线匹配和RX电路没有设计好

另外你的天线尺寸很重要 我记得有一个R/2的盖帘 我现在60*70的天线可以做到8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来围观,还以为是已经完成的项目。

项目是一步步来做的  这样子学的东西比较多
现在我自己搞了一家公司 现在技术上我慢慢的放手不做了
所以想把我的技术告诉给需要的人 虽然我不是大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522那个蛋疼的QFN噢,唉....
这玩意最蛋疼的就是天线
无限怨念啊 ...

QFN其实很好焊的 我现在做样板的话基本上都是手焊
因为RC522价格比较低 如果用RC500来做的话后面做项目不太可能了 现在貌似批量也要17块左右吧
RC522才8块多

如果有人说用复旦微的那我就没话说了。我也用过复旦微的1701 1702sl 1702nl

不想用它的原因有2
1.是官方放出来的代码有问题。比如他的程序读写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读写扇区的话他,从第二块开始会修改传进去的参数。
2.复旦微的CRC校验寄存器是无用的。

网友D:
你好,我使用的是MSP430G2553+RC522,现在使用硬件SPI口进行寄存器的读写。
读寄存器出来的值都和DATASHEETS上面的默认值相同

可是进行寄存器写操作的时候,再读出来,还是默认值。实在是不知道如何检查了,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项目是一步步来做的  这样子学的东西比较多
现在我自己搞了一家公司 现在技术上我慢慢的放手不做了
所 ...

兄台的公司是做什么项目或产品?电工创业不容易。

楼主:
就是做一卡通产品的 武汉市辛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www.whxin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使用的是MSP430G2553+RC522,现在使用硬件SPI口进行寄存器的读写。
读寄存器出来的值都和DATASHEETS ...

你最好能把你的程序贴出来
或者能够对下我传上来的程序是最好的
你要仔细看下寄存器描述  因为有些寄存器是Write 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使用的是MSP430G2553+RC522,现在使用硬件SPI口进行寄存器的读写。
读寄存器出来的值都和DATASHEETS ...

另外,我现在拿到了nxp新的读卡器芯片 CV520 8.5就可以拿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现在拿到了nxp新的读卡器芯片 CV520 8.5就可以拿货了

以经解决了,使用的硬件SPI

网友:
RC522的天线还是很好搞的,一般门禁5cm以内能刷卡就可以了(距离太远反而不好,用户体验太差),这种要求,基本怎么折腾天线都能满足……

网友:
这个要顶 哈哈     谢谢了

楼主:
上面的是项目需要的基础储备知识,5.1放假的时候我会把方案书,硬件架构和软件架构放上来。

网友:
我用RC522自己布了个板,但是怎么也调不通,后来请楼主 帮我看了下PCB,修改了下接收电阻,可以读到卡了,感谢楼主的耐心解答。改的地方,现在还没研究透,等研究透了,跟大家一起分享。楼主对我的布线,有如下几个建议,希望对大家有用,再次感谢楼主的无私解答。
1、天线的大致长宽要有保证2:5的比例
2、lc emc 滤波器电感和电容要尽可能靠近避免寄生电感的影响
3、tx电路中的电感要尽量靠近芯片如果空间不够在走线时最好能用20mil以上的线路
4、旁路电容的电源端要靠近芯片管脚

网友(2013-05-07):
项目无进展了?

网友:
弱弱的问下楼主fm1702和这个芯片差距大吗?不知道用哪个方案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奉献,谢谢,收下了!

网友:
rc522距离是不太长,寻卡大概70mm,读写40mm以下,当然和天线有关,5c22 3.3v

网友:
我也收下了,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资料收下了!mark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啊,小白弱问下,RC522的天线板可以设计得比较长不,比如20cm。。。。

网友:
收藏一下再说

网友(2013-06-06):
标记下,学习了

网友(2013-09-11):
很不错,值得赞一个

网友E(2013-11-04):
只想问,为什么这些模块抄的都是一个样,中断引脚都没引出来的,就只能用软件查询方式来解解,
但现在程序中不只只是处理一个刷卡而已,还有好多的资源需要处理,真的是一个纠结,只能自己焊上去了

网友:
有时间参考学习一下!谢谢楼主的共享!

网友:
留意RC522开源门禁项目

网友:
就没有用过pn532的吗 怎么都是RC522

网友:
引用 楼主:
QFN其实很好焊的 我现在做样板的话基本上都是手焊
因为RC522价格比较低 如果用RC500来做的话后面做项目不 ...

复旦微电子的FM1935怎么样啊?打算用这个呢。。

网友(2013-12-19):
感谢楼主分享,最近正在学习

网友(2014-02-18):
谢谢楼主,加深下一卡通资料!

网友:
楼主能讲解下天线如何设计吗?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2014-03-25):
引用 网友E:
只想问,为什么这些模块抄的都是一个样,中断引脚都没引出来的,就只能用软件查询方式来解解,
但现在程序 ...

这个要和你使用的系统有关系。
普通的读卡头基本采用轮训的方式就可以了。而不用采用中断的方式去增加系统的复杂度。

如果整个系统需要能够快速响应的话,那就必须要使用中断方式了。中断方式修改的话也比较简单,只需要求改里面的一个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严重赞扬楼主这种助人为乐的品格!

网友:
这个帖子必须mark,lz,thx

网友:
想要套程序参考一下

网友(2014-04-24):
Mark一下,准备先利用串口设计不含模块的源代码

网友:
学习了  现在只不过是买的RC523想研究一下二*代 请问LZ接触过吗

网友(2014-06-03):
多谢楼主分享,RC522最近调不通,可以读写FIFO,就是天线用不了

网友:
很好,非常有用

网友:
你的这个读卡器读卡距离能达到多少?

网友(2014-07-30):
好好研究下,谢谢楼主了

网友:
资料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mark,RC522 RFID资料,谢谢分享啊

网友:
感谢分享,一直想有时间学习下这方面。

网友:
正要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啦

楼主:
如果大家需要我帮忙解决问题的。请帮忙在我的淘宝店里面拍个1元的技术支持宝贝。纯当是支持我的。不要什么都不做就一直问。另外,如果如果是买了别人模块需要我帮忙调试的。请帮忙发邮件到我的邮箱zouxinliang@126.com吧电路图程序和您的问题一起发给我。我会即时的回复的。因为我白天要上班。所以QQ直接问的话可能有时候不能即时的回复的。

网友(2014-08-29):
资料多的

网友:
里面有关于522 驱动电路的PCB文件吗?没有的话,天线要怎么处理?

网友F(2014-10-09):
引用 楼主:
这个要和你使用的系统有关系。
普通的读卡头基本采用轮训的方式就可以了。而不用采用中断的方式去增加系 ...

正在用RC522,请问如果想采用中断方式的话,需要修改哪个函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在用RC522,请问如果想采用中断方式的话,需要修改哪个函数呢?

修改命令发送函数 5个命令都会调用那个函数。之前里面是采用的i=0x7FF;轮询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修改命令发送函数 5个命令都会调用那个函数。之前里面是采用的i=0x7FF;轮询的 ...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参数说明:Command[IN]:RC522命令字
//          pInData[IN]: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InLenByte[IN]: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
//          pOutData[OUT]: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pOutLenBit[OUT]: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
char PcdComMF522(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pInData,
                 unsigned char InLenByte,
                 unsigned char *pOutData,
                 unsigned int  *pOutLenBit)
{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For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irqEn   = 0x12;
          waitFor = 0x10;
          break;
       case PCD_TRANSCEIVE:
          irqEn   = 0x77;
          waitFor = 0x30;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RawRC(ComIEnReg,irqEn|0x80);
    ClearBitMask(ComIrqReg,0x80);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SetBitMask(FIFOLevelReg,0x80);

    for (i=0; i<InLenByte; i++)
    {   WriteRawRC(FIFODataReg, pInData);    }
    WriteRawRC(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Set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

    i = 600;//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do
    {
         n = ReadRawRC(Co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For));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0x80);

    if (i!=0)
    {
         if(!(ReadRawRC(ErrorReg)&0x1B))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RawRC(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RawRC(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   *pOutLenBit = (n-1)*8 + lastBits;   }
                else
                {   *pOutLenBit = n*8;   }
                if (n == 0)
                {   n = 1;    }

                if (n > MAXRLEN)
                {   n = MAXRLEN;   }
                for (i=0; i<n; i++)
                {   pOutData = ReadRawRC(FIFODataReg);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

            }
         }
         else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 stop timer now
   WriteRawRC(CommandReg,PCD_IDLE);
   return status;
}

具体需要怎样修改呢?麻烦请再指教下!
现在遇到FIFO溢出的情况,想采用中断的方式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
//功    能:通过RC522和ISO14 ...

这几天有空了发到论坛里面。不过是RC500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有空了发到论坛里面。不过是RC500的

好的,静候佳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有空了发到论坛里面。不过是RC500的

楼主你好,你那个程序还没传吗?等的黄花菜都凉了!

网友:
卧虎藏龙之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有空了发到论坛里面。不过是RC500的

你好楼主,对于RC522接收大于64字节数据,可否再指点下,调了两天依然没有头绪。

网友:
RC522买现成的模块 ,比自己加工都便宜多了。市场上面做好的模块价格太低太低了。

网友:
RC522  RFID 门禁

网友(2014-11-08):
楼主太好人了,学习学习

网友(2015-03-07):
楼主好人啊,学习了。

网友:
多谢,果断收藏备用!

网友(2015-06-17):
课设要做门禁系统,学习一下,哈哈

网友:
射频感应卡。 mark

楼主(2015-09-10):
引用 网友G:
怎么修改IC卡的密码

直接改block3的数据就可以了,但是修改的时候需要知道密码控制位不然不知道用那一套密码去修改

楼主:
block3 6byte keyA+4Byte密码控制字节+6byte KeyB
清楚了吗

具体的控制位操作方法以及表示的功能可以查ISO-14443TypeA卡操作指南就可以找到

网友:
不错的资料驱动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使用的是MSP430G2553+RC522,现在使用硬件SPI口进行寄存器的读写。
读寄存器出来的值都和DATASHEETS ...

我碰到跟你一样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找了好长时间 都没找到问题。

网友:
楼主分享的RC522资料太全了,谢楼主

网友(2016-01-18):
请教下坛友,RC522采用串口连接时,MX和DTRQ这两个管脚要连接到单片机的IO控制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block3 6byte keyA+4Byte密码控制字节+6byte KeyB
清楚了吗

请教下坛友,RC522采用串口连接时,MX和DTRQ这两个管脚要连接到单片机的IO控制吗?

网友:
真的不错!赞一个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坛友,RC522采用串口连接时,MX和DTRQ这两个管脚要连接到单片机的IO控制吗? ...

没用过串口,你仔细看下datasheet会有解释的。

楼主:
刚刚一家供应商给了一颗ISO14443 TypeA协议的读卡器,单价在5块以内,有没有人愿意玩下,有的话我搞几个样品出来一起玩下。

网友(2016-02-28):
引用 楼主:
刚刚一家供应商给了一颗ISO14443 TypeA协议的读卡器,单价在5块以内,有没有人愿意玩下,有的话我搞几个样 ...

哦?这么便宜,可以告知是哪家吗?谢谢

网友(2016-07-25):
好东西,灰常感谢楼主,最近在学习522,相信对我有帮助

网友I:
楼主,最近我用cv520画了块板子,正求指点,楼主可否赐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最近我用cv520画了块板子,正求指点,楼主可否赐教呢?

什么问题

网友:
感觉布局不合理,导致布线不美观,还有好多坛友都说没必要用四层板画。读卡距离也没有数据手册上说的10cm远,只能达到7cm左右

网友(2017-10-08):
引用 楼主:
刚刚一家供应商给了一颗ISO14443 TypeA协议的读卡器,单价在5块以内,有没有人愿意玩下,有的话我搞几个样 ...

有资料么,谢谢

网友(2018-03-12):
感谢楼主,最近正在弄门禁,学习了。

网友:
天线在电路很重要哦;

网友(2018-08-09):
资源不错,谢谢分享。入门学习的资料

网友:
先感谢一下楼主。么么哒。。。

网友(2019-01-12):
现在用的是CV520,价格比RC522便宜。最难调的是天线,官方公布的电路不是很好,修改了一下电路(各PCB天线匹配值不一样),天线的幅度可以达到20V,读手机NFC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