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打印能否实现灰度打印?是否靠调节加热时间实现?

楼主(2013-03-29):
热敏打印能否实现灰度打印?如果有的话是不是靠调节加热时间实现?那么一行几百个加热点,加热时间不同控制起来难度就太大了。

网友:
参考:热敏传真机

网友A:
可以,不过得经过实验验证灰度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得经过实验验证灰度映射。

我的意思是一行点,不同点分别是不同灰度,这样应该不好实现吧?
我看了下一些打印头的文档,加热点通常都是几十个为一组,没办法单独控制一个点。

黑白打印,一个点也就一个比特位,如果灰度,一个点就一个字节了,数据量大了许多。

网友:
灰度打印是可以的。是电脑端生成的图片点阵数据就可以。我也在调热敏打印头,楼主知道怎么实战快速打印吗?我现在每打印一行加速一次,很慢。

网友B(2013-07-08):
我原先所在的台资工厂是生产热敏打印机的,是可以打印证件照和彩色相片的,灰度打印小case啦!

网友(2015-06-17):
引用 网友B:
我原先所在的台资工厂是生产热敏打印机的,是可以打印证件照和彩色相片的,灰度打印小case啦! ...

求大神告知如何实现的~~~~

网友:
这玩意本来打出来就很容易不均匀,纸的制造精度,热敏涂层的印刷不均匀,还有热敏打印机的一般都比较小,结构简单,压力也难均匀,打出来就更难保证灰度一致了。
不信你打一张全黑的看看,黑的灰的杂乱无章。

你觉得还需要搞灰度不?

网友:
热敏打印的灰度其实跟针式打印机差不多,都是靠控制色点的“密度”来控制的。

网友:
一般小票机的热敏打印头,一般是一个控制端控制几个点,如果是要实现某个点的灰度,不是很好控制,方法就是重复对某个点加热,其余点加热时间减少,这样可以控制一定的灰度,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2016-04-16):
您好,我最近也在研究热敏机,能加qq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