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如何用U盘下载单片机?

楼主(2013-03-29):
求助高手:如何用U盘下载单片机?
修改:通过U盘,自动烧录单片机程序代码(Hex),不通过电脑。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经过电脑,把U盘里的HEX文件烧写到单片机?
用SD卡+读卡器代替U盘,将HEX文件拷到SD卡内
然后用单片机读取SD卡,将HEX文件按照烧写协议烧写到目标单片机内

网友:
单片机是买的,不是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不经过电脑,把U盘里的HEX文件烧写到单片机?
用SD卡+读卡器代替U盘,将HEX文件拷到SD卡内

    是的。
有次,我见别人升级仪器单片机软件时,就拿了个U盘,人家没说原理。
我查了好久,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有次,我见别人升级仪器单片机软件时,就拿了个U盘,人家没说原理。
我查了好久,没有找到资 ...

这个一般都是自定协议的,U盘bootloder。

网友:
U盘下载简单说就是单片机在设计程序的时候设计一个bootloader ,bootloader里面包含了引导正常工作程序,这些工作程序存储在一个特定的区域F,bootloader也包含了一个读取U盘等的特殊程序,在启动的时候通过选择的方式启动这些特殊程序,通过读取U盘等将新的程序下载到原来存储正常工作程序的地方,当然这中间页包含了很多校验以防止出错。楼主可以看看ARM9 arm11这些开发板 很多都实现了U盘、SD卡,FTP,http等等更新方式。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