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74HC595级联动态驱动8位数码管 51单片机

楼主(2013-03-29):
功能 : 用2片74HC595驱动8位数码管, 级联的最低1片595控制位选,那么第一片控制段选
时间 : 2013-3-28 21:11:59
作者 : Stone
版本 : REV1
平台 : STC89C52   11.0592MHz
现象 : 8位数码管从第一位开始从0计数,满10进位
版本说明 : 第0版本没有使用定时器中断,同时定义了一个 unsigned long int 变量计数
                再把这个数的每位分离出来显示,所以导致有点闪屏,此版本使用定时器中断,
                而且没有用 unsigned long int 之类的变量,而是用数组 Val[8] 来计数,
                主函数只负责显示,其它的在中断函数里面处理,这样显示一点都不闪屏,
备注 : 可以用 ULN2003A 接在数码管的 com 口来提高驱动能力,ULN2003A里面有7个NPN三极管,
            可以大大提高驱动能力
联系 : 欢迎访问本人签名中的博客,进行互动交流。

#include <reg52.h>

sbit SCK = P1^1;    // 数据输入时钟线,脉冲
sbit SI  = P1^0;    // 数据线
sbit RCK = P1^2;    // 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SMG[10]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 段码
unsigned char code Wei[8]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 位选
unsigned char Val[8]  = {0};    // 要显示的数据

************************ 函数声明 ************************
void interrupt_init(void);
void timer_init(void);

控制74HC595输出数据
void Output(void)
{
    RCK = 0;
    RCK = 1;
}

向74HC595中写入一字节数据
void 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 0;

    for(i=0; i<8; i++)
    {
        SCK = 0;
        SI  = dat & 0x80;
        SCK = 1;

        dat <<= 1;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 p)
{
    unsigned char * pt = Wei;

    Write_Byte(*(pt+0));
    Write_Byte(SMG[*(p+7)]);
    Output();

    Write_Byte(*(pt+1));
    Write_Byte(SMG[*(p+6)]);
    Output();

    Write_Byte(*(pt+2));
    Write_Byte(SMG[*(p+5)]);
    Output();

    Write_Byte(*(pt+3));
    Write_Byte(SMG[*(p+4)]);
    Output();

    Write_Byte(*(pt+4));
    Write_Byte(SMG[*(p+3)]);
    Output();

    Write_Byte(*(pt+5));
    Write_Byte(SMG[*(p+2)]);
    Output();

    Write_Byte(*(pt+6));
    Write_Byte(SMG[*(p+1)]);
    Output();

    Write_Byte(*(pt+7));
    Write_Byte(SMG[*(p+0)]);
    Output();

}

int main(void)
{
    timer_init();
    interrupt_init();

    while(1)
    {
        Display(Val);
    }

    return 0;
}

void interrupt_init(void)
{
EA  = 1;  //开总中断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

void timer_init(void)
{
TMOD =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TMOD = TMOD & 0xFD;

TH0  = 0x4B;   //装初值,50ms计数
TL0  = 0xFF;

TR0  = 1;    //开启定时器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er0 = 0;
counter0++;
TH0  = 0x4B;   //重新装入初值,定时器0从头开始计数,计数50ms
TL0  = 0xFF;

if(2 == counter0)  //2*50 ms = 100ms = 0.1s
{
  counter0 = 0;  //counter0置零,定时器0从头开始计数

        Val[0]++;
        if(10==Val[0])
        {
            Val[0] = 0;
            Val[1]++;

            if(10==Val[1])
            {
                Val[1] = 0;
                Val[2]++;

                if(10==Val[2])
                {
                    Val[2] = 0;
                    Val[3]++;

                    if(10==Val[3])
                    {
                        Val[3] = 0;
                        Val[4]++;

                        if(10==Val[4])
                        {
                            Val[4] = 0;
                            Val[5]++;

                            if(10==Val[5])
                            {
                                Val[5] = 0;
                                Val[6]++;

                                if(10==Val[6])
                                {
                                    Val[6] = 0;
                                    Val[7]++;

                                    if(10==Val[7])
                                    {
                                        Val[7] = 0;
                                    }
                                }
                            }
                        }
                    }
                }
            }
        }
}
}

网友A:
刚好用上!

网友:
不错  谢谢分享  我是用了 3 个 595  16个5401   驱动  16位数码管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用上!

能帮助到大家是我最大的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能用

经过实践验证

网友(2013-09-12):
我写也会用很多的if
........

网友:
你好  有两片HC595驱动八位数码管的仿真图吗?

网友(2019-07-10):
不错,我也要用这个代码

网友:
可以把显示放定时中断中吗?如果放main的while中,遇到定时高优先级会暂停主函数的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