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3510I液晶接上电源背光和地之后屏幕不亮,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3-29):
是不是液晶坏了

网友A:
背光和屏幕是分开的,对背光和地上电后不亮只能说背光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光和屏幕是分开的,对背光和地上电后不亮只能说背光坏了

接上背光和地之后,背光会亮,就是接上VCC和地之后屏幕不亮,你有没有这个液晶MSP430的驱动程序啊

网友A:
基本上所有屏幕直接上电都不会显示的,需要通过单片机给其初始化之后才可以控制其显示,我没用过这个屏幕,我用过511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所有屏幕直接上电都不会显示的,需要通过单片机给其初始化之后才可以控制其显示,我没用过这个屏幕, ...

哦哦,那我再去研究下那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