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IO口直接驱动液晶,颜色很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

楼主(2013-03-29):
普通IO口直接驱动液晶,颜色很淡,有什么方法可以改进!
1/2base  1/4duty

网友A:
提高电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AE%B5%E5%BC%8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高电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682&highlight=48%2B%E6%AE%B5%E5%BC%8F ...

已经搞好了,效果还不错,你说的那个我看了,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