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问题 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来此求助

楼主(2013-03-29):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在旧版本的IAR上编译无误能正常运行的程序  移植到新版本上却编译不了了  就是把整个工程在新版IAR重建一遍也不好使  有没有人能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  我总是遇到这样的问题  很困惑啊   请大神指教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代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问题

嗯 能说详细点吗 在旧版本上下到单片机上能正常运行啊

网友B:
编译不了看错误输出是什么。
旧版本编译后能运行,新版本不能运行,一般还是程序自身的问题,多数和内存有关。比如旧版本有一些内存访问错误,但是恰好没造成异常,但是新版编译器对内存重新做了定位,结果9访问错误造成异常了。比如对奇地址的UINT16型访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译不了看错误输出是什么。
旧版本编译后能运行,新版本不能运行,一般还是程序自身的问题,多数和内存有 ...

谢谢指教

网友:
我在公司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用新版本就是不行,后来一直还是用旧版本的。

网友C:
直接说cpu和iar版本吧,问题不是这样问的。

问题很多:
1、自带库。
2、bug。
3、代码问题。

网友D:
最起码你的给出出错的提示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起码你的给出出错的提示吧 。

Error[e27]: Entry "MMC_ReadCardSize" in module main ( C:\Users\Zhang\Desktop\科协\科创\语音\全数字语音留言机\

启航杯最终程序\Debug\Obj\main.r43 ) redefined in module mmc ( C:\Users\Zhang\Desktop\科协\科创\语音\

全数字语音留言机\启航杯最终程序\Debug\Obj\mmc.r43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说cpu和iar版本吧,问题不是这样问的。

谢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E:
mmc .c 和main.c 重复定义了MMC_ReadCardSize
意思是说
#define MMC_ReadCardSize XXX  定义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mmc .c 和main.c 重复定义了MMC_ReadCardSize
意思是说
#define MMC_ReadCardSize XXX  定义重复了

对啊  我把能屏的语句全屏了  还是报这个错

网友:
你是不是一个头文件  用在2个c文件中 但是头文件  没有检测重复的宏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