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 发光二级管总是没有电气连接

楼主(2013-03-29):
  问题是:Q2与D2没有电气连接。用ERC检查了没有问题的
      一开始发光二极管的引脚名A、K,我后来也改了1、2.结果还是没连接;我重复检查了几次没有重复的标号,所以请问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网友:
看看你的PCB封装有没有错?

网友:
改了之后要重新生产网络表的,你直接看下网络表里是不是正确的~

网友:
如果封装没错,看一下发光二级管这个元器件库(不是封装库,是原理图的库文件)中它的管脚方向是不是反了。

网友:
好像接法不对 都接到管脚中间了  线或网络标号要接到管脚边头的 否则生成网络 是不连接的

网友:
看看两个引脚两端有没有浅灰色的两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