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德国MK电调搭的电路,仅电调部分,波形不是类似的梯形波

楼主(2013-03-29):
德国MK电调的部分还有单片机,我仅仅是用了他的电调部分,就是MOS管那部分,但是电路搭出来之后发现波形不是类似于梯形波,在高阻态的时候其实是中点电平(6v),因为提供的电机的电压是12v。下面上张图,是比着示波器上的波形画出来的(因为示波器只有一个探头,所以没法完整地拍张照)

楼主:
这是步进时候的波形,因为只有让电机转起来了之后才有反电势,之后才能过零检测换相,为什么没有出现梯形波呢?怎样才能产生像hn_ny_dxs兄,dasuantou兄以及lijieamd兄测到那种梯形波?

网友(2014-12-11):
不懂但是还是  帮忙顶一下  我做的也是  mk的   还不能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