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5通信,单片机怎么知道一个包收完没有?

楼主(2013-03-29):
请问485通信,单片机怎么知道一个包收完没有?

网友A:
每接收到一字节开定时器,定时时间为当前波特率下3.5个字节的时间,如果定时中断发生了,说明一包结束了,这样说你的明白?

网友:
自己写协议

网友:
二楼说的是Modbus-RTU

网友:
定时器判断超时就可以了,也叫帧中断

楼主:
有没有谁提供我一个参考程序?

网友:
自己设计协议。一般在协议头部,前几个 字节的位置,放一两个字节用来说明本帧的长度就可以了。接收方收到这个字节之后就能计数了。

例子可以看以太网的协议就比较好,就是IEEE 802.3  例程可能不多,看例程的话,可以找些简单的IP协议的实现,单片机上的肯定比PC机的程序简单、容易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接收到一字节开定时器,定时时间为当前波特率下3.5个字节的时间,如果定时中断发生了,说明一包结束了, ...

我直接在接受中断中定义了变量,在主程序查询,这样应该行吧?

网友A:
按MODBUS-RTU整吧,可靠性高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MODBUS-RTU整吧,可靠性高许多

恩,挺前辈的。

楼主:
bit Uart_RecvFlag;   //liyang add on 2013.4.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_time=0; //liyang add on 2013.4.3
// USART Receiv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 [USART_RXC] void usart_rx_isr(void)
{
        char status,data;
        status=UCSRA;
        data=UDR;
        Uart_RecvFlag=0;
        if(!Uart_RecvFlag)
        {
            if ((status & (FRAMING_ERROR | PARITY_ERROR | DATA_OVERRUN))==0)
            {
                rx_buffer[rx_counter]=data;
                if(data!=addr)
                    Uart_RecvFlag=1;
                else
                    Uart_RecvFlag=0;
                rx_counter++;
            }
        }
        rx_time=2 ; //定时
}
/**********************
             发送:68 AA 68 11 02 02 01 75 16
             68+电表地址(1)+68+命令字(1)+长度(1)+数据标识(2)+校验码(1)+16
            返回:68 AA 68 11 08 02 17 08 98 01 F4 04 36 77 16
            68+电表地址(1)+68+命令字(1)+长度(1)+数据标识(2)+A(2)+B(2)+C(2)+校验码(1)+16

        **************************/

                // 测试485通信
                if(rx_time!=0)  rx_time--;  // 判断数据接收是否结束
                if((rx_time==0)&&( rx_counter!=0))
                {
                        if(rx_buffer[3]==0x11)   //命令0x11读测量值
                            message_is_read();
                        rx_counter=0;  //指针复位
                        Uart_RecvFlag=1;
                }

网友:
协议约定,or,固定长度。

网友:
用发送完成中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