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制作多功能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3-03-29):
能够产生多种需要的波形,以及波形的叠加组合,以及测量波形的频率,带显示功能。外带以及产生.mif文件所需要的数据取样点软件。

网友A:
生成数据软件挺不错的,LZ有源代码吗?

网友B:
LZ 可以做一个 和单片机的接口,不用ROM 而用ram,这样就增加了灵活性,ram里面的值可以通过单片机编程生产,然后配置进去,然后实现多功能信号发生器,实现真正的可编程的信号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可以做一个 和单片机的接口,不用ROM 而用ram,这样就增加了灵活性,ram里面的值可以通过单片机编程生产 ...

确实,单片机也可以做这个,外加一个AD。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单片机也可以做这个,外加一个AD。

单片机是可以做 但是速度慢,如果单片机和fpga联合起来做的话 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成数据软件挺不错的,LZ有源代码吗?

你说的软件源代码?软件没有(制作初期,发了半天在网上找到的),东西的源代码已上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是可以做 但是速度慢,如果单片机和fpga联合起来做的话 就更好了

这样就有点浪费了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就有点浪费了吧?

加个存储芯片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在产生这么多种波形的时候用51的RO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个存储芯片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在产生这么多种波形的时候用51的ROM

不是把rom数据全部生成好啊,保存起来,是要什么波形的时候 就生产什么样的数据,然后配置到ram里面去,这样就有灵活性了

楼主:
那样你也需要重新下载吧?也是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把rom数据全部生成好啊,保存起来,是要什么波形的时候 就生产什么样的数据,然后配置到ram里面去, ...

复杂波形数据还是要用PC软件来生成,比如那些手绘的波形。一直想找个开源的生成波形数据的软件,没找到。。

网友:
请问楼主做过“基于FGA的SSB调制”吗?

网友C:
请问楼主对“基于FPGA的SSB调制”了解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对“基于FPGA的SSB调制”了解多少?

这个我不懂,我这个是基于读取数值来产生波形的。。

网友D:
我以前做过一个任意波形发生器的,用的是一片STM32外加一块FPGA直接写FPGA的RAM,外加了一块触摸屏,可以输出在触摸屏上划出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做过一个任意波形发生器的,用的是一片STM32外加一块FPGA直接写FPGA的RAM,外加了一块触摸屏,可以输 ...

看来你做的更好呀,有机会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做过一个任意波形发生器的,用的是一片STM32外加一块FPGA直接写FPGA的RAM,外加了一块触摸屏,可以输 ...

这样画出来的波形采样点比较少吧?比如320*240的屏,一个波形最多才320个点,位宽还不到8位

网友E:
资料挺好,我想知道楼主那个 “附录1:仿真波形图(部分模块)”是用什么软件仿真出来的,那些数据要用DA转换才能变成图中的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资料挺好,我想知道楼主那个 “附录1:仿真波形图(部分模块)”是用什么软件仿真出来的,那些数据要用DA转 ...

quartus 2  呀?没用过吗?   后面是的,一般试验箱上面有的。。将数字转化成模拟信号输出

网友:
先标记下

楼主(2013-04-28):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这个好久以前的也被你找出来了,呵呵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好久以前的也被你找出来了,呵呵
希望对你有用

这个生成点的软件确实好用,要不只能用C语言或者matlab生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生成点的软件确实好用,要不只能用C语言或者matlab生成了。

可惜没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