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矩阵键盘程序错在那里!

楼主(2013-03-29):
#ifndef HL_KEY
#define HL_KEY
#include "msp430f552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ey_vol;
uchar key_map[]={0,1,2,3,4,5,6,7,8,9,10,11,12,13,14,15,16};
uchar check_KEY()          //检查是否有键按下
{
  P1DIR=0Xf0;                 //定义PI.0~3为输入,P1.4~7为输出模式
  uchar row,col,temp1,temp2;
  temp1=0x80;
  for(row=0;row<4;row++)
  {
    P1OUT-=0x0f;
    P1OUT-=temp1;
    temp1>>=1;
    if(P1IN&0X0f<0X0f)
    {
      temp2=0x08;
      for(col=0;col<4;col++)
      {
        if((P1IN&temp2)==0x00)
        {
          key_vol=key_map[row*4+col+1];
        }
          temp2>>=1;
      }
    }
    else
      key_vol=key_map[0];
  }
  return(key_vol);
}

void DelayMs(uchar a)          //1ms延时函数
{
          int i;
          for(i = a;i>0;i--)
                  __delay_cycles(1000);
}
#endif

网友A:
看你程序是线翻转法检测按键,但是你这样貌似仅能得到按键所在的列并不能得到按键所在的行。不过你程序中还有两句没看懂,我再推敲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程序是线翻转法检测按键,但是你这样貌似仅能得到按键所在的列并不能得到按键所在的行。不过你程序中还 ...

我写的是能检测出每个按键的

网友A:
那你问题出在哪啊?还有没看明白P1OUT-=0x0f;
    P1OUT-=temp1;这两句也没看到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问题出在哪啊?还有没看明白P1OUT-=0x0f;
    P1OUT-=temp1;这两句也没看到消抖 ...

这里写错了,现在改成这样了,但还是有问题#ifndef HL_KEY
#define HL_KEY
#include "msp430f552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ey_vol;
uchar key_map[]={0,1,2,3,4,5,6,7,8,9,10,11,12,13,14,15,16};
uchar check_KEY()          //检查是否有键按下
{
  P1DIR=0Xf0; //定义PI.0~3为输入,P1.4~7为输出模式
//  P1OUT=0X00;
  uchar row,col,temp1,temp2;
  P1OUT-=0x0f;
  if(P1OUT||0X00)
  {
      temp1=0x80;
      for(row=0;row<4;row++)
      {
//    P1OUT-=0x0f;
        if(P1OUT&temp1!=0)
         {
//           P1OUT&=temp1;
//           temp1>>=1;
           if(P1IN&0X0f<0X0f)

            temp2=0x08;
             for(col=0;col<4;col++)
              {
                if((P1IN&temp2)==0x00)
                 {
                    key_vol=key_map[row*4+col+1];
                  }
                 temp2>>=1;
               }
          }
          temp1>>=1;
       }
//   else
//     key_vol=key_map[0];
  }
    else
      key_vol=key_map[0];
  return(key_vol);
}

void DelayMs(uchar a)          //1ms延时函数
{
          int i;
          for(i = a;i>0;i--)
                  __delay_cycles(1000);
}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问题出在哪啊?还有没看明白P1OUT-=0x0f;
    P1OUT-=temp1;这两句也没看到消抖 ...

你再看看这这个程序#ifndef HL_KEY
#define HL_KEY
#include "msp430f552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key_vol;
uchar key_map[]={0,1,2,3,4,5,6,7,8,9,10,11,12,13,14,15,16};

void DelayMs(uchar a)          //1ms延时函数
{
          int i;
          for(i = a;i>0;i--)
                  __delay_cycles(1000);
}

uchar check_KEY()          //检查是否有键按下
{
  P1DIR=0Xf0; //定义PI.0~3为输入,P1.4~7为输出模式
//  P1OUT=0X00;
  uchar row,col,temp1,temp2;
  P1OUT-=0x0f;
  if(P1OUT||0X00)
  {
      DelayMs(20);
    if(P1OUT||0X00)
    {
      temp1=0x80;
      for(row=0;row<4;row++)
      {
//    P1OUT-=0x0f;
        if(P1OUT&temp1!=0)
         {
//           P1OUT&=temp1;
//           temp1>>=1;
           if(P1IN&0X0f<0X0f)
           {
            temp2=0x08;
             for(col=0;col<4;col++)
              {
                if((P1IN&temp2)==0x00)
                 {
                    key_vol=key_map[row*4+col+1];
                  }
                 temp2>>=1;
               }
           }
          }
          temp1>>=1;
       }
//   else
//     key_vol=key_map[0];
  }
  }
    else
      key_vol=key_map[0];
  return(key_vol);
}

#endif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再看看这这个程序#ifndef HL_KEY
#define HL_KEY
#include "msp430f5525.h"

感觉程序写的离谱了。完全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了,你说有错是什么形式的错误?具体表现是什么?你描述清楚了,才更方便找到问题。

楼主:
按键没反应

网友:
线翻转法是先高四位输出低四位输入,扫描一遍后交换,再扫描一次,然后综合两次结果得出按键号。你只做了一半,看你的程序你按第四行第四列的按键可能会有反应

楼主:
那我还是分两步来写按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