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IAR FOR STM8 如何查看RAM FLASH 的使用情况

楼主(2013-03-29):
请问 IAR FOR STM8 如何查看RAM FLASH 的使用情况 ?

编译后message显示
  1 943 bytes of readonly  code memory
    828 bytes of readonly  data memory
  1 057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问题一:
    Flash 使用了 1943 + 828 个Byte吗?
    RAM 使用了1057个Byte吗?

问题二:

   编译出现的错误信息
    Error[Lp011]: section placement failed: unable to allocate space for sections/blocks with a total estimated minimum size of 0x315 bytes in <[0x000000-0x0003ff]> (total uncommitted space 0x2f4). ,,

    通过google 和 论坛搜索,有人说是RAM 或 Flash溢出了。
    后面也经过测试,  将 1 057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减少到 1024  bytes of readwrite data memory 。错误信息消失。可以证明确实是RAM溢出。
    我芯片选择的是stm8s103ku, Flash 容量是8K, RAM 是2K.  按理说  readwrite data memory 超过2K 才会报错呀?

网友:
可以设置堆栈和code的大小,还可以优化代码在IAR中

网友(2013-07-05):
RAM应该是readonly  data memory  +  readwrite data memory  ,所以 1057+828+stack>2048了。应该是这样

网友(2014-04-01):
求具体解决方案,初学STM8  不了解

网友:
s103有2k的RAM吗?如果是2k的话修改icf文件,我估计是icf文件定义RAM只有1k

网友:
103只有1K RAM好不

网友(2016-03-09):
自己使用的芯片多大RAM都不知道  我也是醉了  103怎么可能是2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