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ulink 中S-function 包含C文件的用法

楼主(2013-03-29):
     一直有朋友问Simulink 中S-function 的用法,遂撰此小文,供大家参考。
    首先,在matlab 工作空间中敲打mex –setup指令,安装一个C编译器。

该项为Matlab默认编译器

安装好编译器后,我们就可以编写自己的C语言文件了。下面我以简单的一个程序为例来说明:

这是文件目录结构:
max文件下存放了头文件max.h
prog文件下存放了源程序compare.c和max.c

头文件中内容:

我们将对compare.c进行编译和封装,封装成一个S-function。
接下来,在simulink中新建一个S-function builder

画红圈部分:Input ports填写输入端口名(函数输入参数名称)
           Output ports 填写输出端口名(函数输出)
  Parameters 填写输入、输出值类型。
Bus 和Bus Name中是运用总线的端口输入方式用。

端口名和参数类型写好后,进行编译(Build)。
注:S-function 名称不能和建立的xxx.mdl文件名相同。
编译后,我们再对S-function添加输入和显示输出,来证明我们的S-function是否OK:

S-function 编译好后,将生成的代码mdlOutputs部分进行改造,添加我们的C 函数。

最后在matlab的工作空间上敲打下面指令和文件。最后运行我们的模型,结果就出来了。

注:一定在comp_s.c的路径下,并且将被调用的函数也要添加进行编译。

写的比较仓促,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再讨论,谢谢!

网友A(2013-11-20):
64位没有编译器怎么办???求解决方案!

网友(2014-04-07):
学习了,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4位没有编译器怎么办???求解决方案!

去官网找相关支持,好像有一个表,需要你根据matlab的版本安装一些SDK之类、VS20xx,好象是一些在线下载的,64位比较难办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官网找相关支持,好像有一个表,需要你根据matlab的版本安装一些SDK之类、VS20xx,好象是一些在线下载 ...

后来我搞定了,确实是VS2010和windows SDK,之前没装X64的编译器所以老出问题,后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