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敏打印头问题

楼主(2013-03-30):
最近在调试热敏打印头,每打印一行就加速一次导致速度很慢,有高手知道怎么实现连续打印吗?

网友A:
一般58mm宽度的打印头速度可以70mm/s。80mm宽度的可以180mm/s

每一点行加速一次,一直加到最大速度后,匀速。。。只要在当前行打印完成之前准备好下行要打印的数据,就可实现连续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58mm宽度的打印头速度可以70mm/s。80mm宽度的可以180mm/s

每一点行加速一次,一直加到最大速度后,匀 ...

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准备下一行数据,处理数据是在串口中断中处理的吗?应该怎么设置缓冲区。还有那个指令不知道怎么分离出来,一头大雾。

楼主(2013-10-15):
引用 网友A:
一般58mm宽度的打印头速度可以70mm/s。80mm宽度的可以180mm/s

每一点行加速一次,一直加到最大速度后,匀 ...

你有QQ吗,我联系方式: 346925567@qq.com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曾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有解决,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