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心啊,凌晨5点发帖,大家帮帮忙。。。

楼主(2013-03-30):
在做一个电路,需要正负30V电源和正5V电源,将电源从市电转成正负30V,正5V电源再从正30V电源获得。
但是在电路上电过程中,由于正5V电源在从0V到5V上升的中间过程使电路逻辑出现混乱,出现大电流,+30V只有5V多,+5V只有3.3V。
所以想让+5V电源达到5V之后再对功能电路供电,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啊??
说的有点啰嗦,只是想把情况说清楚。谢谢大家了。。

楼主:
对了,忘了说了,正负30V最大电流10mA,5V最大电路50mA。。

网友:
http://www.microchip.com/ParamCh ... ng=en&pageId=79 + 电源控制mos管一类

网友:
我6点看帖更蛋疼

网友A:
蛋疼 5v  比 30 v 电流大那么多

你就是蛋疼

网友:
临上班了, 想不到也会蛋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蛋疼 5v  比 30 v 电流大那么多

你就是蛋疼

5V比30V电流大,这是电路的需要啊,我也没办法。。。

网友B:
你的5V和30V需要隔离吗?

网友:
整个继电器 做个rc延时的了

网友:
做个开关电源用吧

网友C:
30V最大电流10mA,5V最大电流50mA。正5V电源再从正30V电源获得。电路没有逻辑出现混乱,人混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V最大电流10mA,5V最大电流50mA。正5V电源再从正30V电源获得。电路没有逻辑出现混乱,人混乱了。 ...

+5V电源是通过开关电源从+30V得来的,而且电路中+30V电源只是用于驱动通信电平,平均电流特别小。

网友C:
但是在电路上电过程中,由于正5V电源在从0V到5V上升的中间过程使电路逻辑出现混乱,出现大电流,+30V只有5V多,+5V只有3.3V。
30v都被拉倒了5v多,1)说明电源内阻过大。2)5v端有大滤波电容。如果以上这些都不能变,只有加电压比较控制电子开关,或者延时。

网友D:
一般单片机复位时是io是输入,有可能会高电平,所以你的外围应该设计成低电平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单片机复位时是io是输入,有可能会高电平,所以你的外围应该设计成低电平有效 ...

关键是单片机上电之后,电源电压是从0V逐渐上升到5V,在这期间,单片机的IO口的电平也是从0V逐渐上升到5V,在这期间(3V左右)由于电平的不确定就会造成功能电路的逻辑混乱。
悲剧的是,逻辑混乱之后就会有比较大的电流,致使电源电压上不去,被钳位在3V左右。
所以,我就想等到电源电压达到5V之后再对单片机等负载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但是在电路上电过程中,由于正5V电源在从0V到5V上升的中间过程使电路逻辑出现混乱,出现大电流,+30V只有5V ...

嗯,你分析的很对,由于电路的功能需要,电源不能隔离,只能采用阻容降压,所以电源的容量有限,当负载超过一定的限制的情况下就会造成电源输出电压下降。
由于电源的后端需要滤波,所以有比较大的滤波电容,这样就造成电源在上电之后,输出电压是逐渐上升的,但是在电源电压上升到3V左右会造成逻辑电路的混乱,产生大电流,超过了电源的负载能力,使电压被“钳位”在3V。
我也尝试利用齐纳二极管和三极管组成一个开关电路,当电源电压超过4.3V,齐纳二极管击穿,使三极管导通给负载供电,相当于一个开关,但是效果不太好,可能是我参数设置不好,我把图贴上,希望高手能帮忙分析分析,在这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5V和30V需要隔离吗?

不需要隔离,也不能隔离

网友:
Power Good 或 复位芯片?

网友:
电话功能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你分析的很对,由于电路的功能需要,电源不能隔离,只能采用阻容降压,所以电源的容量有限,当负载超 ...

这个开关电路的输入和输出最好是像这个图所示。。

网友E:
5V电源滤波电容后面用一个MOS做开关,用RC充电的方式对MOS进行控制,5V电压上升到需要的数值以后开通,以前用过类似的方法,不知道在你的电路上面是否可行。

网友:
原理和16L的差不多,也许用P-MOS做会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5V电源滤波电容后面用一个MOS做开关,用RC充电的方式对MOS进行控制,5V电压上升到需要的数值以后开通,以前 ...

能贴出具体的控制电路么?mos管能承受多大的导通电流?100ma可以么?

网友D:
一般的逻辑电路都有使能控制,包括你的单片机,加一片复位芯片一起控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的逻辑电路都有使能控制,包括你的单片机,加一片复位芯片一起控制就OK了。 ...

逻辑电路是用分离器件搭的,没法使能控制,能不能帮忙看看我贴上去开关电路,开关电路表现的不是很理想,可能是参数设置的不是太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逻辑电路是用分离器件搭的,没法使能控制,能不能帮忙看看我贴上去开关电路,开关电路表现的不是很理想, ...

你的逻辑电路的电源用单片机来控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分析的很对,由于电路的功能需要,电源不能隔离,只能采用阻容降压,所以电源的容量有限,当负载超 ...

你这哪里是开关,d1不可能有那么陡峭的特性,q3和d1这种方式倒像并联稳压电路,要想获得陡峭的特性用比较器或者正反馈,不然上升沿始终都不好。给你个电路参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逻辑电路的电源用单片机来控制啊。

这个,,想了想,还是不行啊,电源给单片机供电,电源上电从0V到5V的过程中,单片机都还没有复位初始化,IO引脚的电压也有从0v到5V上升的过程的。
这玩意的麻烦之处就在于:它要处理的是电源上电从0V到5V这个不稳定的过程,完成这个处理的电路也是工作在这个变化的电压中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贴出具体的控制电路么?mos管能承受多大的导通电流?100ma可以么?

具体电路早就不在了,离职的时候把所有资料都上交了。类似于27楼的电路,当时的要求是5V电源先于24V建立,所以用5V电源来控制24V的通断,24V电源电流2A,用了一个100V/10几A的MOS,设计的时候注意MOS的栅极击穿电压和开启电压。100mA的话可以用小的MOS,MOS后面有大容量电解的话注意开通瞬间的浪涌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了想,还是不行啊,电源给单片机供电,电源上电从0V到5V的过程中,单片机都还没有复位初始化, ...

这个想法也许是鸡和蛋的问题,用没有正常复位的单片机来控制单片机的供电电源,不太好做。还是老实点硬件实现吧。

网友F:
建议LZ参照一下开关电源里面的低压禁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LZ参照一下开关电源里面的低压禁止电路..

嗯,其实要的就是低压禁止电路。。。

网友:
24点看帖很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