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IR2104的H桥问题

楼主(2013-03-30):
根据datasheet的电路搭了个H桥,但是发现上下管都无法输出,二极管我是用4148,自举电容用的是100UF的电解电容(期间也换过10UF的钽电容),后把2104换做2101,下官正常输出,上管还是无法输出,两个驱动芯片,都发现上管输出有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电压会从15V左右(我驱动芯片给的是15V电压)一直缓慢降下来,降到基本为0V,这是不是二极管的开关速度不够快吖...另外我前面是用三极管做隔离的...输入的PWM频率在几K而已...急

楼主:
求救...急急急

网友A:
你的2104是几伏供电的?一般驱动MOS管要10多伏供电的,我用的时候是用MC34063将5
v升压到13V给2104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2104是几伏供电的?一般驱动MOS管要10多伏供电的,我用的时候是用MC34063将5
v升压到13V给2104供电的 ...

15V...VS和VB都能测到自举到15V和0V左右

网友(2013-06-04):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你的SD和IN的输入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