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图腾柱驱动的波形还能再改进吗?

楼主(2013-03-30):
如果不接MOSFET, 图腾柱的输出的波形是非常好的,接了MOSFET后就是图中的波形了, 元件的参数就是图中标的那样, 请问这个波形还能怎样改善?

下面有高手纠正了这个不是图腾柱而是推挽输出,在这里纠正一下。

网友A:
R14改小

用300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4改小

用300欧试试

这个是300欧的波形, 但这个电阻小于3K的话,在占空比比较大的时候发热严重。

网友:
从你发的图上来看,300欧的电阻还是有点作用的。震荡小了一些。

你的layout上,看看走线会不会很长?这个要尽量短粗。减少电感的影响

发热是难免的。因为功耗很大

你试试适当加大R14,从300欧慢慢加大,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个人认为是电感和MOSFET的输入电容谐振引起的振荡
不知R15用的是什么电阻
另外如楼上所说要尽量减少MOSFET到推挽电路输出端的距离

网友:
PMOS不是要接上拉电阻么?为什么用下拉的?

网友B:
明明是推挽,不是图腾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明是推挽,不是图腾柱

大师判断是推挽还是图腾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师判断是推挽还是图腾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推挽是射级跟随器.

图腾是集电极输出.

网友D:
楼主用的是P管,应该将R17接到GS之间,而不是G个地线之间,另外那个驱动是正常的,这个是MOS结电容和PCB足线+管子等引线电感造成的

楼主:
我这个菜鸟其实搞不明白什么是推挽,什么是图腾柱, 不知道在那里看过说这种是图腾柱,所以以外这个就是图腾柱, 在这里纠正一下, 这个不是图腾柱,是推挽,大家不要被我误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是P管,应该将R17接到GS之间,而不是G个地线之间,另外那个驱动是正常的,这个是MOS结电容和PCB足 ...

请问R17的作用是什么的?在这里接到GS之间的话就相当于给MOS管的G极加了一个上拉, 是为了在前面的电路工作不正常的情况下保证MOS截止吗? 另外这个电阻的取值多大合适?

网友:
看到各位大神的评论,学习了!!

网友E:
如果这不是图腾柱,那真正的图腾柱是什么样子呢?谁给个标准图来看看??

网友F(2014-11-03):
楼主的这个电路怎么样,有查到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这个电路怎么样,有查到什么问题吗

除了R17应该连接到VCC和R14的阻值应该取几百欧外没有问题, 其实顶楼的电路也能正常工作,修改后的电路也就是波形好一点点而已。

网友:
mark,推挽电路

网友:
r17是不是應該要接 vcc ?
另外,我覺得波形看來是正常的

网友:
标记一下回去用电脑好好看看,手机看不到图

网友G(2022-08-30):
引用 网友E:
如果这不是图腾柱,那真正的图腾柱是什么样子呢?谁给个标准图来看看??  ...

图腾柱由NPN+NPN构成, 推挽电流则是NPN+PNP构成。
图腾柱的结构跟推挽类似,很容易混淆。可以参考UUC1842和PIC单片机的的驱动输出端

网友:
楼上挺搞笑的,哈哈。图腾柱只是各种推挽驱动中的一种,楼主的就是图腾柱Totem-Pole,很多反激ic的手册都有相关论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腾柱由NPN+NPN构成, 推挽电流则是NPN+PNP构成。
图腾柱的结构跟推挽类似,很容易混淆。可以参考UUC1842 ...

说的不错,简单好理解

网友:
r15r17去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