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吃饭时突然想起来了怎么计算四轴 桨的升力

楼主(2013-03-30):
图片数据在最下边,以图中数据计算,这是朗宇的X2212 KV980的数据。

这是我想出来的,如有问题,大家交流。

1:首先计算图中第一组数据。也就是1047 11.1V 870g这组。
   计算时我只用功率,转速,以及桨的类型作为已知参数。
   已知:功率:146.5W,转速:7100r/min,桨:1047。
   求:桨的升力?
   解:升力(Thrust)=[146.5/(6.2832*7100/60)]*100/0.045*2g=875.7g  %注释:单位是g
     跟图中升力数据核对,图中是870g,可以看出算出来是比较接近的,误差:0.066%。

2:再来计算图中第二组数据。
   已知:功率:112W,转速:6580r/min,桨:1047。
   求:桨的升力?
   解:升力(Thrust)=[112/(6.2832*6580/60)]*100/0.045*2g=722.4g  %注释:单位是g
     跟图中升力数据核对,图中是720g,可以看出算出来是比较接近的,误差:0.033%。

3:再来计算图中第四组数据。
   已知:功率:54.7W,转速:5360r/min,桨:1047。
   求:桨的升力?
   解:升力(Thrust)=[54.7/(6.2832*5360/60)]*100/0.045*2g=433.1g  %注释:单位是g
     跟图中升力数据核对,图中是480g,这次误差大了些,误差:9.8%
1047桨总结:电压高的时候计算的比较准确,电压低的时候计算误差较大,但是还可以接受。

下面再来看1145的桨。
4:计算图中第六组数据。(之所以没用第五组数据,是因为该组数据貌似有点问题...)
   已知:功率:142W,转速:5500r/min,桨:1145。
   求:桨的升力?
   解:升力(Thrust)=[142/(6.2832*5500/60)]*100/0.057*2g=865.1g  %注释:单位是g
     跟图中升力数据核对,图中是880g,可以看出算出来是比较接近的,误差:1.7%。

5:计算图中第七组数据。
   已知:功率:102W,转速:5000r/min,桨:1145。
   求:桨的升力?
   解:升力(Thrust)=[102/(6.2832*5000/60)]*100/0.057*2g=683.5g %注释:单位是g
     跟图中升力数据核对,图中是680g,可以看出算出来是比较接近的,误差:0.051%。
1145桨,计算较为准确。

再来算9047的桨
6:计算图中第八组数据。
   已知:功率:132W,转速:8400r/min,桨:9047。
   求:桨的升力?
   解:升力(Thrust)=[132/(6.2832*8400/60)]*100/0.039*2g=769.2g %注释:单位是g
     跟图中升力数据核对,图中是740g,可以看出算出来是比较接近的,误差:3.9%。

7:计算图中第九组数据。
   已知:功率:106.5W,转速:7900r/min,桨:9047。
   求:桨的升力?
   解:升力(Thrust)=[106.5/(6.2832*7900/60)]*100/0.039*2g=660.2g %注释:单位是g
     跟图中升力数据核对,图中是680g,可以看出算出来是比较接近的,误差2.9%。

8:计算图中第十组数据。
   已知:功率:82,转速:7380r/min,桨:9047。
   求:桨的升力?
   解:升力(Thrust)=[82/(6.2832*7380/60)]*100/0.039*2g=544.1g %注释:单位是g
     跟图中升力数据核对,图中是560g,可以看出算出来是比较接近的,误差2.8%。
9047的桨,计算的也比较准确。

大总结:以上计算是针对特定环境的。比如特定的电机,特定的桨(朗宇的测试桨)。不同的电机和不同的桨只用改变一下参数就可以了。
总的来说根据功率以及转速和桨的类型可以大致算出升力。(把这想出来,高兴的我一中午没睡觉\(^o^)/~)

楼主:
好吧,看来大家对这兴趣不大...

网友:
没看懂啊  嘿嘿

网友A:
升力 = 1.68e-5 * (转速 ^ 2),1145桨取2.82e-5,9047桨取1.04e-5;升力单位g,转速单位rpm。

另外,
电压 = 0.2881 * 电流 + 1.03e-3 * 转速,与桨无关。

lz实验数据还是不错的,不过这玩意儿都是有理论的,还是不要靠猜的好吧。

网友B:
请问你公式里0.045和2g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力 = 1.68e-5 * (转速 ^ 2),1145桨取2.82e-5,9047桨取1.04e-5;升力单位g,转速单位rpm。

另外,

谢谢啦,我以前想看螺旋桨的书,结果没找到,然后就经常想。突然有了灵感,发现还挺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公式里0.045和2g都是什么意思?

大家有兴趣我就回答了...
0.045是桨的一个参数,单位是米(m),不同样子,不同大小的桨,这个参数一般来说是不一样的。
我大概估计了下,1047桨的这个参数就是0.045m。

这个参数的具体意义就是:空气对桨产生阻力的等价作用点和桨轴之间的距离。

2g中的g是单位,2的作用是将力放大两倍。

楼主:
我还有个地方写错了,但是现在不能编辑帖子了。
就是每个计算式子最后的2g是在分子上而不是分母上,也就是整个式子的值要放大2倍。

网友C(2013-10-17):
帮你变一下,结果和你的一样.
F=1910*P/(K*w)  不过,物理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你变一下,结果和你的一样.
F=1910*P/(K*w)  不过,物理意义不大.

前辈,好久不见。
你的公式基于什么原理呢?
我上面公式原理很简单的,就是假设圆周方向的阻力等于向上的升力,后来一算发现误差很小的。

网友C:
我没有公式,是你的.我不过简化一下而已.
"圆周方向的阻力等于向上的升力",这个思路是错的.

力效P/F 和 线速度 成反比到是真的.(姑且把(K*w)看成螺旋桨的等效线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公式,是你的.我不过简化一下而已.
"圆周方向的阻力等于向上的升力",这个思路是错的.

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计算升力是有公式的,也没去查。
有时候就想到底该怎么算,然后我就假设叶片旋转阻力等于升力。
你居然算出1910这个系数了..

网友C:
哎,真是...再说一边:公式是你的.我不过简化一下而已.
1910=2*100*60/6.2832

这种公式不能帮助我们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真是...再说一边:公式是你的.我不过简化一下而已.
1910=2*100*60/6.2832

嘿嘿 这公式就是纯属娱乐。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C:
声明一下,我也是外行,不过对"力效"感兴趣.

我的直觉是:
1.如果不要求大的机动能力和飞行速度,力效可以有较大的提高.
2.必须把电机和浆分开来研究. 他们间的接口是机械功率.为此,必须有机械功率测试仪或动态转矩传感器.
桨的力效就是拉力/机械功率.
3.不应拘泥于现有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声明一下,我也是外行,不过对"力效"感兴趣.

我的直觉是:

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思路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面讲了,但是我现在没那个水平,嘿嘿。

网友:
桨距,桨外形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