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液晶屏上打印串口字符串的问题

楼主(2013-03-30):
     我想做一个在液晶上显示串口字符串的东西,遇到了一个问题:

     我在串口助手上输入 abcdef  六个字符的字符串,可是在液晶上显示的只有 ace 三个字符,
     输入1203456,显示135,不知道什么原因,纠结了很久,只能在论坛上发帖求助了,
     希望大神给力,谢谢了!!!

网友A:
这要看看程序,也许单片机在接收数据时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看程序,也许单片机在接收数据时太慢了

下面是部分程序,我也感觉是速度的问题!
                if (flag)
                {
                        /*for(j=0;number != '\0';j++)
                        {
                                num[j]=number;
                        }*/
                                  LCD_ShowChar(i,100,GREEN,BLACK,number);//i是X轴 100是Y轴 GREEN是字体颜色,BLACK是背景颜色,number 相当于SBUf
                                i+=16;
                                if(i>=240);
                                flag=0;
                }

void LCD_ShowChar(uint x,uint y,uint For_color,uint Bk_color,uchar ch)
{
   uchar temp , Bytes;
   uchar pos,t;
   uint  CHAR_W,CHAR_H;
   //CHAR_W = 8;         //8*16
   //CHAR_H = 16;
     CHAR_W = 16;         //16*24
     CHAR_H = 24;
  // if(x>(LCD_SIZE_X-CHAR_W)||y>(LCD_SIZE_Y-CHAR_H))
   //return;

   Address_set(x, y, x+CHAR_W-1, y+CHAR_H-1);
   ch = ch-32;
   Bytes = (CHAR_W*CHAR_H)/8;
   for(pos=0;pos<Bytes;pos++)  //CHAR_H         (CHAR_W*CHAR_H)/8
   {
          temp= Font16x24[ch][pos];
      for(t=0;t<8;t++) //CHAR_W
      {
            if(temp&0x80)
            LCD_Write_DATA(For_color>>8 , For_color  );  //textcolor
            else
            LCD_Write_DATA(Bk_color>>8 , Bk_color );  //backcolor
        temp<<=1;
      }
   }
}

网友B:
先接收,缓存一下,然后再去显示。如果边收边显示很容易丢数据
可以弄成串口中断&主程序查询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是部分程序,我也感觉是速度的问题!
                if (flag)
                {

应该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把数据存进数组,再用个变量记录收到数据的个数
主函数再根据数据个数来取数、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串口接收中断里把数据存进数组,再用个变量记录收到数据的个数
主函数再根据数据个数来取数、显示 ...

嗯,多谢帮助,问题解决了,就如你所说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接收,缓存一下,然后再去显示。如果边收边显示很容易丢数据
可以弄成串口中断&主程序查询的方式。 ...

真是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