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SPB 16.6在win7 64位 上如何破解

楼主(2013-03-30):
Cadence Allegro SPB 16.6      我的win7   64位 机 上破解不成功,有没有破解成功的大侠,新手求救啊!!!截图里有两种颜色,黄色和白色,这是开始菜单自己显示的颜色,貌似白色部分是能用的,即破解成功的,黄色部分用不了,真心求解。破解了几遍,就是不行。求大虾帮忙!!!

网友:
我的WIN8 64位用这个成功!详看内说明!

网友(2013-07-15):
win7 64位,按楼上文档破解成功。

网友:
标记下,待会再下载

网友:
颜色跟你破不破解没关系,WIN7里新安装的未打开过的软件是背景色是黄色,打开一次后就是白色了。

网友(2013-09-03):
一般的win7开始采用了加密方式,所以在获取机器码时一定要管理员方式进行,所以一般的方法是不能获取到真正的机器码的!建议右键管理员方式打开和破解即可!

网友(2013-11-16):
2楼太牛了,win8.1 64位也成功了!

网友:
我还以为win8.1不支持呢

网友(2014-01-02):
请问大侠们,电脑名是中文,会不会造成破解失败

网友(2014-05-14):
我也没破解成功,一会下载试试

网友:
一直用盗版,从未失手。

网友(2014-09-27):
已下载,就试一试,谢谢了

网友:
先谢过搂住了

网友:
先下载了,真正下载orcad16.6

网友(2014-11-01):
这些软件64位支持的好么?

网友:
和32bit的一样破解

网友:
破解步骤都一样的

网友:
win7可以正常使用,没问题的。我一直在用!

网友(2014-12-02):
有个16.5的说明,16.6不太清楚是否一样

楼主:
问题早已解决 感谢各位

网友(2015-07-01):
一直没用过。。。。,先备着

网友A:
用SPB17.0吧,纯6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B17.0吧,纯64位的。

破解步骤呢 差不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破解步骤呢 差不多吗

可以说完全一样。不过17.0刚推出开发不推荐用,个人尝试一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6-03-21):
我的好像破解成功了,但是每次启动都要提示license  was  not   found  但是能进去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感谢2楼的好东东。

网友(2016-05-07):
2楼上传的文件依然有用,昨晚跟今早破解了一个早上没成功,用了2楼的crack压缩包后一次就成功了。

网友:
我WIN7 , WIN10 都装成功了的, 把杀毒软件禁止了,把WINDOWS防火墙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