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拆机图。RIGOL的DS1052E拆机图,多芯片打磨,图多

楼主(2013-03-30):
又是周六了,虽然天气很好,但还是闲着无事做,对着自己买了有段时间的示波器,想着,拆了看看吧
只讨论硬件部分
型号DS1052E,官方标示是50M模拟带宽,单通道工作最高1GSs/s,双通道为500GSs/s。
先来两个图片,工作时候的波形,直接满量程输入,看看他表现如何
这个就是直接测量50Mhz信号,信号时从FPGA的IO直接送出来的(方波),没有任何带宽限制,一通道是无衰减输入,
二通道是10X,可看出,10x测量时,信号幅度基本接近3.3V只是波形失真确实是大了点。

单通道,10x测量50mhz信号,方波基本就是正弦波了

两个通道同测量同一个信号 50mhz方波信号。感觉这个示波器的模拟带宽明显不够。

再来个25mhz的信号波形,这个基本能看出是个方波了。

去掉外壳

前面板

可以看出正面只有一个电源板

大概看下主板情况,左前方是模拟部分,中间上个小的应该就是ADC了,然后是FPGA

altera的ep3c5,还有个Lattice的lcmx0256c,不过看着这个上边还有一排双排针,难道是接逻辑分析接口的?因为1000D系列的,带有逻辑分析功能,是不是他们的PCB相同的,不同的只是软件部分呢。
左边一排三个的,用该就是ADC了吧,关于打磨,不得不说,普源还是有进步的,记得以前有人发过也是普源的示波器,
打磨很简单,有的还能隐约看出字来,现在的专业多了,三个ADC,不知型号,不过可知道的是,三个ADC交替工作,最高可到1GSs/s。
打磨不要紧,希望不要超频就好……

看ADC的引脚可看出,每个芯片里边两个AD,回头去ADI官方看看,大概知道是什么AD了(不能不是ADI的吧)
这么看来,如果六个adc同时工作的话,每个时钟就最高166.7mhz了,如果4个呢,正好250mhz,

关键的地方,模拟前端。

依然是打磨的。据分析,这个应该是可控增益的放大器,特意去ADI上看了下,-3db带宽在一百多M的,视乎价格还不算贵,最便宜的,折合人民币,也就十几元。
当然,还要考虑增益带宽乘积等等问题。以及增益范围等等。

在ADI官网上查到的数字控制可变增益放大器,感觉挺方便的,总比自己用运放和继电器堆出来的方便。

在往前端看,继电器就少不了了,像AC DC GND切换等等,以及输入保护电路

看了这么多后,说说自己的一些猜测和感想吧
首先,感觉这个示波器模拟带宽有所不足,至少在我真正输入50mhz信号时,失真太严重(方波基本变正弦波了),等回头用泰克的坐下对比,看看FPGA输出的信号到底是什么样。
其次,模拟信号放大部分到ADC的距离好远,不知会不会影响到波形质量,在前边屏蔽盒里边,应该是只有模拟信号前置放大部分,但距离后边的那三个adc的距离好远。
最后就是adc了,共计三个adc,每个里边是两个,然后在官方手册里有这么一句话“[1] 采样率为1GSa/s时,只有1个通道可用。”估计就是把所有的AD都用来测量这个通道了吧。
不过一千多块钱的东东,就当25MHZ的用吧。
不对地方和漏掉的希望大家多多指正和补充。

楼主:
占个位先

网友:
果断收藏,回来慢慢看。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用了好几年了,有空也拆下

网友A:
我也有一个,1700买的,很垃圾,20ms档位很卡,波形一卡一卡的,表笔静电很大经常被电,回头我也虐待下

网友B:
"至少在我真正输入50mhz信号时,失真太严重(方波基本变正弦波了)"这是必然的,指标讲的就是正弦波的-3dB点

网友:
果断收藏,以后慢慢看。

网友:
还以为是拆Agienl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在我真正输入50mhz信号时,失真太严重(方波基本变正弦波了)"这是必然的,指标讲的就是正弦波的-3d ...

这样子哦,原来是指-3DB啊,那也太坑人啦,方波基本就看不了了呗。

网友:
一般说带宽,都是说的是-3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1700买的,很垃圾,20ms档位很卡,波形一卡一卡的,表笔静电很大经常被电,回头我也虐待下 ...

“表笔静电很大经常被电”那是你电网没接地吧。

网友:
LZ别管国内的探头还是进口都会有这标示

网友C:
这个机器的做工真实一般,不过打磨IC的工艺倒是不错,整齐,平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做工真实一般,不过打磨IC的工艺倒是不错,整齐,平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做工真实一般,不过打磨IC的工艺倒是不错,整齐,平整!

打磨工艺不错+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做工真实一般,不过打磨IC的工艺倒是不错,整齐,平整!

因为他们知道不平整是什么样的下场。

楼主挽尊吧。关于普源打磨的事情,你应该先好好翻老贴。
他们现在整齐打磨的原因就在阿莫论坛。

网友:
之前在优酷看过老外拆类似的显波器,拍的很清晰。有兴趣大家可以找找看。

网友:
打磨技术明显提高了。

网友D:
示波器探头在不同倍率下的指标是不同的,1X时最大7MHZ频率,最大150V电压。10X时可以达到探头标称最大带宽和电压。
1X档位适合做小信号测试,失真小,但可测范围也小。10X可测范围大,但波形还原度不如1X,根据被测信号情况而选择档位,不同的档位是有差异和对应用途的,不然示波器都配100X探头就省事了。
注意留意探头包装内的指标说明,包括电容等指标也是不可忽略的,比如无法测到某些晶振,都可能与此探头电容值有关。

50M带宽或100M带宽并不意味着可以准确还原50M或100M信号波形,100M带宽配100M探头的实际测量带宽也小于100M,正弦波还好些,方波多次谐波后失真是肯定了,具体的示波器原理可以百度一下。选择示波器带宽,建议是被测正弦波信号频率的三倍以上,是被测方波信号频率的八倍以上才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准确。另外选择示波器只是带宽达到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足够的采样率,采样率是带宽的8倍以上最好,有足够的采样率还需要有足够的波形点绘制波形,这个波形点的多少就是存储深度,所以做专业研发电子开发的公司很少买虚拟示波器和示波表。
曾经有个做维修的老工程师,说他手里的晶振是40M正弦波,自己有包括泰克60M在内的三台示波器都是这样的结果(还有1台模拟一台固纬,都不过60M带宽),可用DS1102E测出来趋于方波,最后我用500M带宽的示波器才让他相信原来他的晶振应该是方波,之前一直错了近十年。到如今类似这样误解的人还有不少,经常看到有讨论某晶振时有人说是方波有人说是正弦波,同一个型号晶振测出不同的结果,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从板子看楼主的机器是老版本了,新版本前段时间有论坛朋友拆开过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6404722

回复6楼朋友,示波器有效接地是很重要的,某些情况下做隔离是迫不得已。在慢速时基档位,比如1s时基,横向一个格子代表1秒,波形从左到右走完一屏必然要很多秒,普源和安捷伦某些中高端机型的垂直触发点在屏幕中间,也就是波形走到屏幕中间才开始显示全波形,在较慢速档位可能会看不到前半屏,走过中间触发点突然显示全屏 而误以为有卡顿延迟或反应慢,解决方法很简单,只需要调节旋钮把垂直触发点调节到最左边就可以了。

一般存储深度小于10K的小存储深度机型,包括泰克TDS1000系列和普源早期DS5000系列,在低速时基档位下会自动改变扫描模式,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老DS5000系列比DS1000E速度快的主要原因。根据示波器原理,容纳波形长度/时间=存储深度除以当前采样率,存储深度很小时就很难完整的看到一段多周期信号,改变扫描模式是便于观测也可以说是扬长避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探头在不同倍率下的指标是不同的,1X时最大7MHZ频率,最大150V电压。10X时可以达到探头标称最大带宽 ...

这通解释 够累的

@李老板

网友:
示波器这种产品,一般需要几个人的团队、多长时间出一个型号?有了解的兄弟么?

网友:
顶,跟我用的是一样的,买的时候1500不到,有空也拆开看看,呵呵!!

网友:
收藏李老板对指标的解释。

网友(2013-07-14):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哦,原来是指-3DB啊,那也太坑人啦,方波基本就看不了了呗。

示波器的带宽指标都是指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1700买的,很垃圾,20ms档位很卡,波形一卡一卡的,表笔静电很大经常被电,回头我也虐待下 ...

20ms档位,一屏波形应该是240ms,那么1秒钟刷4次,视觉上有可能是一卡一卡的。

网友:
21楼讲的很详细啊,铺源打磨芯片也是太不专业了,像安捷伦泰克等等这类巨头,都是打上自己的标记的

网友(2013-08-22):
过来了解学习一下,国内来说普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altera  和Lattice 同时用。

网友E:
给人的感觉就是依旧打磨,只是打磨技术升级了

网友:
普源的示波器曾经被抄板,芯片打磨情有可原,这是打标机磨的,还有个工艺是打磨后重新打标的

再说买的是一个示波器,要芯片型号有何用?
电视机,洗衣机就从来没人说过里面的芯片型号被磨掉了

网友:
普源打磨大师

网友:
人家一做出来就马上有仿的,所以打磨是正常的

网友:
问题是仿这个的厂家也是二流山寨小厂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给人的感觉就是依旧打磨,只是打磨技术升级了

楼主的是早期机器了,虽然最近发帖但机器是以前的
看21楼中新机器的拆解图,芯片已经是定制打上自己标记的了

网友:
都秋天了 楼主啥时间出泰克对比图哈

网友(2014-02-19):
FPGA输出50MHz有可能是正弦波了,我测公司的ddr的时候,97MHz,就真的是正弦波了,xilinx spartan-6的芯片。---不过看了后面的帖子, 也估计和带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收藏一下,有些还是不太理解,慢慢看。

网友(2014-12-14):
图长眼界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