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坛特供】PCB雕刻软件自平衡软件 v1.1.2 (更新2013-07-11)

楼主(2013-03-30):
PCB-CNC Software Banlance v1.1
============================================
这是一个借用数学计算的方法将PCB平面虚拟为绝对平面的软件。
主要用於PCB线路雕刻方面。
具体用法如下:
1.准备好雕刻机(比如AMCNC-01),PCB,夹具或双面胶。
2.找一根废弃的0.3的钻头,把刀刃部分全部去掉,只剩下刀柄和一小切跟刀刃连接的尖端,稍打磨一下。
2.将PCB对齐标线,标线的方式可以是激光十字或是自画的十字。
3.用夹具(强烈建议)固定好,或是用双面胶贴住。
4.启动Mach3,移动主轴到PCB左下角(如果你想以右下角为基准的话,就移动右下角)。
5.下刀(不用开主轴)至尖端刚好碰到PCB平面,然后Z轴清零。
6.本软件的Deviation部分的左下角的数据,同样也填0.
7.然后,按照本软件左边的图示,将主轴移到相应的位置。
8.下刀至尖端刚好碰到PCB平面,然后将Z轴位置数据填写到本软件相应的数据位置。
9.九个点全部测量完毕之后,点击G-Code File,选择你所要平衡的NC文件,然后点Start即可。
10.当处理结束后,会在该NC文件相同位置产生一个以.pcsb.nc结尾的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平衡后的文件。
11.Mach3中,载入此文件(*.pcsb.nc),检查刀路是否有误。
12.换成雕刻V刀,并移动主轴到PCB左下角,重新对刀(记得现在要开主轴了,不然刀毁),三轴全清零。
13.升起主轴,准备开工雕刻吧。
14.警告:在你没有熟悉本软件之前,最好先用废板子来尝试。

最新更新 pcsb 1.1.2
更新内容:修正G0,G1,G00,G11的判断小BUG。

历史版本 pcsb 1.1

我的雕刻机设备和环境:

雕刻机:AMCNC-01
电脑:IBM-T30,1G RAM,40G HD
OS系统:WINXP
控制系统:Mach3
PCB输出:CopperCAM

新版 v1.2 预告(尚未推出),将增加以下内容:
1.增加任意点测量功能,这样能更好的进行PCB平衡。
2.增加单位选项页页。

网友A:
我试了楼主的PCB自平衡软件,真是非常非常好!!!第一次雕平了从来也没雕平过的PCB板子!!!
测试PCB尺寸:200*300mm
机器:800W水冷主轴,3040,维宏系统,三轴自动精确原点定位
PCB固定方式:布基双面胶+热熔胶
系统:WIN XP SP3+维宏3D卡+NcStudio5.5.6
刀路生成:精雕转G代码
转速:24000
F:1000
刀:30°*0.5平底刀+1.5玉米刀

忘了拍照,改日上图

网友B(2013-07-11):
引用 楼主:
欢迎实测,有问题或建议请回复我。

村长啊,不好意思,说了第二天尝试的,结果拖到了今天。
我试了一整天啊,最后只刻了一块板子。 当然这个和村长的软件没有关系。
说下我使用村长这个自平衡的软件的经验。 今天刻的是块微波放大器的板子,铺地是不规则的polygon,  coppercam是无法识别不规则的图形的,所以我就没有用coppercam,我也不会用artcam,我按站里的教程试过,没有成功。之前没时间,一直把AMCNC01放那当做打孔机, 所以我今天测试了我以前所收集的各种geber转gcode的软件,最后我终于成功的得到了gcode了,过程就不说了,这个不是重点。
然后我开始测试自平衡,第一个遇到的问题是,英制和米制的问题,这个我看到村长的1.2里会添加,谢谢。 然后我把我的g代码转换成了米制,
然后遇到了第二个问题,使用自平衡虽然显示了成功,也生成了个平衡后的文档,但是内容在除排版上又变化外,z轴没变化。 对比了村长的例子的和我的g代码,最后得到的结论很奇怪,我的g代码里的语句是比如G0 x0y0 或G1 等等 这个时候是没办法平衡的,当我把G0 或G1 改为G00和G01后,平衡成功。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使用后得到的结论是村长真的很强大,这个软件很好用,也比较傻瓜。 雕刻的板子也很平整。 高频板对刻得深度和平整度的要求比较高,使用自平衡很有帮助。准备明天试试刻0.5mm和0.2mm的基板。

楼主(2013-03-30):
随带探探人气,如果1周之后(4月6日之前),下面的这个贴子能达到288楼的话,我就将这个精美的中文UI共享给大家。
显摆一下,我自己设计的 Mach3 的 UI 界面,并不仅仅是改了...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要顶一个,不过原理好像之前我转的贴子差不多。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4284-1-1.html

网友:
这个界面做的好极了

网友:
这个解决办法很聪明

网友:
太好了,谢谢村长,虽然还没雕过PCB,但一直琢磨中、、、、、

网友:
非常感谢!
村长总是有好东西1

网友:
下载了,多谢村长

网友:
不错,刚好可以用用。
前几天才雕了几个板子,结果单面板就是不平,还好双面板的存货还比较平。
估计是单面板的特性,让它不容易平。

网友:
虽然不用雕刻机但是这还是要顶的!

网友:
村长大作,漂亮,顶!

网友:
顶一下楼主。UI界面很漂亮。

网友:
为了UI大顶特顶

网友:
虽然没有雕刻机,看到这么漂亮的UI也要顶一下

网友:
太实用了!

网友:
争取尽快拿到雕刻机,好东西不能错过

网友:
向288楼奋斗

网友C:
不知道村长可否加个小工具,在使用笔记本加工PCB时断电,
当突然停电时通过接触器的触点能通过并口给mach3发信号,
当mach3接收到这个信号时记下掉电时的指令位置。
村里边经常停电,一停电就悲剧了,台式机立马关机啊

网友:
想起来了,一掉电就急停了,笔记本的电池还能撑一会儿
那这样的话一急停就记录指令和急停时间保存,即使笔记本没电了,再开机也能看到哇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D:
应该做成自动接触检测的就好了,这样就不用自己去对点了。

网友:
支持村长!!!

(虽然我还没有雕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做成自动接触检测的就好了,这样就不用自己去对点了。

你的想法跟我的是一样的,我在v1.2版的时候,在任意点检测的功能里,就想到加入自动检测的功能,只是苦於时间和精力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想法跟我的是一样的,我在v1.2版的时候,在任意点检测的功能里,就想到加入自动检测的功能,只是苦於 ...

是的,其实原理上不是很难,但是涉及到电路、机械、程序接口和代码编写,很多时候这些想法也就不了了之了。这点作为在事业单位的我感受最深。屁事特别多。

网友:
8.下刀至尖端刚好碰到PCB平面
这个不好掌握,要是有类似自动对刀功能就好办了
很好的软件,期待下一版

网友:
这个太需要了,铜板很难水平

网友E:
顶, Delphi写的...

要实现自动对刀, 有个傻瓜点的方法, 不需要搞驱动
将MAch3窗体至前, 软件后台控制方向键  XYZ 移动. 不停的检测 并口 某个引脚(铜面+钻头形成导通信号) 电平状态(检测就是高低电平, 用WinIo的函数GetPortVal)

网友:
神器!!!先大赞一个!

网友:
顶啊,pcb不平整困扰死我了

网友:
没雕刻机,看着不错,帮顶一下

网友F:
Mach3有扫描功能,用那个读出变形数据后,再用你这个软件正好完美解决。
不过那个好像需要一个特殊的零件(diy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
非常好,支持,顶一下。

网友:
虽然没有机子,还是要顶上去。

网友:
支持,等村长的UI共享。

网友:
村长的大作必须顶!

网友:
向288挺进!

网友:
顶一个,村长就是村长。

网友G:
村长能不能show一下你雕PCB用的底板和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村长可否加个小工具,在使用笔记本加工PCB时断电,
当突然停电时通过接触器的触点能通过并口给mach3 ...

这个直接通过硬件的方式就可以了吧,软件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 Delphi写的...

要实现自动对刀, 有个傻瓜点的方法, 不需要搞驱动

牛,这个方法都能想到。换我的话,可能是做个扩展板加到控制器里,再与工具互动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Mach3有扫描功能,用那个读出变形数据后,再用你这个软件正好完美解决。
不过那个好像需要一个特殊的零件( ...

你说的估计是寻边器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村长能不能show一下你雕PCB用的底板和夹具?

好,我找个时间拍一下。

网友:
真是神器!!

网友:
没有雕刻机,帮顶!

网友:
村长又出精品了

网友:
村长大作,一定要顶。

网友:
顶是必须的

网友H:
村长7,8两个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刚接触雕刻机,呵呵。7.然后,按照本软件左边的图示,将主轴移到相应的位置。(如何准确的移到相应位置?)8.下刀至尖端刚好碰到PCB平面(如何让刀尖刚好碰到PCB平面?),然后将Z轴位置数据填写到本软件相应的数据位置。
是否有可能存在写一个类似自动对刀的脚本,先填好PCB长宽,移到原点后让MACH3自动探测这几点PCB的Z值,然后把值显示或写到一个文件中?

楼主:
7,例如,你将主轴移动左下角,则得出的数据要填到左下角的数据框。 跟着如果是将主轴移到下中位置,则得出的数据是填到下中数据。
8,请参考对刀块或对刀仪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村长7,8两个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刚接触雕刻机,呵呵。7.然后,按照本软件左边的图示,将主轴移到相应的位 ...

7,例如,你将主轴移动左下角,则得出的数据要填到左下角的数据框。 跟着如果是将主轴移到下中位置,则得出的数据是填到下中数据。
8,请参考对刀块或对刀仪的方法。

网友:
我不用,但也顶!
用足劲,顶村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村长可否加个小工具,在使用笔记本加工PCB时断电,
当突然停电时通过接触器的触点能通过并口给mach3 ...

直接改维宏好了,有断电记忆功能

网友:
方法很好,类是触摸屏校正

网友:
期待V1.2、、、、、、

网友:
再来顶一个

网友:
一直关注,一直关注

网友:
我是来看看到几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带探探人气,如果1周之后(4月6日之前),下面的这个贴子能达到288楼的话,我就将这个精美的中文UI共享给 ...

这个UI很好啊!

网友:
非常不错,支持,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楼主的PCB自平衡软件,真是非常非常好!!!第一次雕平了从来也没雕平过的PCB板子!!!
测试PCB尺寸 ...

感谢你的实测,我还没试过精雕出的G代码,这次有你的实测我也开心了。

网友:
建议装个高精度位移传感器进行平面的高度检测,用位移传感器扫描平面后自动进行计算和补偿,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只要不是大测量范围的也不会太贵。
位移传感器在主轴上用专门夹具安装,用非接触式的位移传感器会更好,甚至可以实现3D模型扫描。

-编辑:加入更多建议。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个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

网友:
顶一下。村长出手都是精品啊!

网友:
不顶不行啊,村长!

网友:
流口水的,帮顶

网友:
很好的工具,顶一下

网友:
不错啊,改天用自己的JJ试验下

网友:
很好的工具,接着顶

网友:
赞一个lz,期待更智能版本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实测,我还没试过精雕出的G代码,这次有你的实测我也开心了。

请教村长,我想用你的软件校正,但在采集数据时失败了,因为我无法调整用键盘手动移动操作时的移动速度,这样就不可能得到准确的数据。我用的是阿莫出品的界面,不知道在哪里可以设置键盘操作时的移动速度,请指教,谢谢

网友:
准备这几天尝试下村长的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教村长,我想用你的软件校正,但在采集数据时失败了,因为我无法调整用键盘手动移动操作时的移动速度, ...

有一个快捷键是可以设置移动速度了,从0.1到0.01到0.001,都可以。
忘了是哪一个了,你查查帮助文件。

网友:
mark 雕刻补偿

网友:
先下来放着,这段时间比较忙,没怎么逛论坛,顶一下~~~
谢谢村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快捷键是可以设置移动速度了,从0.1到0.01到0.001,都可以。
忘了是哪一个了,你查查帮助文件。 ...

多谢指点,我找找看

网友:
没有雕刻机,但这个必需要顶一下的。

网友J(2013-05-01):
据点太少,期望任意点测量功能!另求教ARTCAM需要保存成哪种格式的NC文件,才能使用该补偿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据点太少,期望任意点测量功能!另求教ARTCAM需要保存成哪种格式的NC文件,才能使用该补偿功能 ...

第一、任意测试点在以后版本会提供。
第二、只要是标准的NC格式,都可以。

网友:
我是来顶贴的

网友:
村长出品,必然精品!

网友:
不错。 看在眼里

网友:
这个真的很好,谢谢村长

网友B:
村长这个不错啊,明天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村长这个不错啊,明天实测。

欢迎实测,有问题或建议请回复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随带探探人气,如果1周之后(4月6日之前),下面的这个贴子能达到288楼的话,我就将这个精美的中文UI共享给 ...

村长一出,必属精品!!我拼版都是一直有村长的软件,超级爽

网友:
谢谢,有空测试一下。

网友:
额,强人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必须顶!

雕刻机是个大件。除了指需要米、还有空间、时间、专业跨度.....
估计大多数对此文的感觉是羡慕嫉妒恨
........

网友K:
看来村长没能实现公开的愿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看来村长没能实现公开的愿望啊!

公开的愿望?

网友K(2013-05-31):
引用 楼主:
公开的愿望?

因为没有建到288层,所以没能达成那个NB的UI界面公开的愿望!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因为没有建到288层,所以没能达成那个NB的UI界面公开的愿望!

早已出来了,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7864-1-1.html

网友:
回帖的真的是雕PCB的用户么?

去年的贴不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么: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4284-1-1.html

利用mach3的自动对刀功能就可以实现所有点的自动检测,

以前我也为pcb板的平整度头大,但用那个方法后,即便故意把pcb板一头垫高,照样可以雕出来

大家可以好好看看那个帖子

楼主(2013-07-11):
引用 网友B:
村长啊,不好意思,说了第二天尝试的,结果拖到了今天。
我试了一整天啊,最后只刻了一块板子。 当然这 ...

感谢你的实测,关於这一点
我的g代码里的语句是比如G0 x0y0 或G1 等等 这个时候是没办法平衡的,当我把G0 或G1 改为G00和G01后,平衡成功。 不知道为什么。
,我估计是我程序里的判断只加入了G0和G1,而没有加入G0,G1。我再查查看,同时也会将你的大名列入感谢名单列表。

----------------------------------------
已经更新至 pcsb 1.1.2 ,G0,G1,G00,G01字符判断出错问题已经修正。
请到楼主位下载最新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实测,关於这一点,我估计是我程序里的判断只加入了G0和G1,而没有加入G0,G1。我再查查看,同时 ...

村长啊,不得不说,这个软件我越用越喜欢。 没想到当G代码里有错误的时候,竟然会报错,并且告诉我是第几行。 我的G代码里有一行是和上一行重复了,当我平衡进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报警,具体说的什么我忘记了,大概是什么floating point什么的,然后软件的下面可以看见停在了第几行。 开始我不知道为啥,看了半天原来是重复了G代码。  有个小问题是,当出错的时候我必须把平衡软件关掉,才能再次使用,不然平衡软件就挂在那里,什么也点不了。
AMCNC01的精度挺高的,重复性也好,这造成了我实际应用平衡软件的时候一些不便 。 我在刻板的时候习惯先打孔后刻隔离,然后是去多余的铜皮。当我先打孔的时候,就会造成我的板子被钻头轻轻的按压,然后那个几个微米的形变就使我开始的时候平衡的文件不准确了。 就需要再平衡一次。 每次换刀的时候我都需要把九个点重新对一遍,用刀多了这个还是很累人的,并且容易看错。 我每次取九个点的时候用的是自动对刀功能,但是不让z轴归零,然后手动取值。 我有个想法,不知道能不能弄个像那个铣平面的软件,生成个G代码自动跑九个点然后给出九个点的值。这样的话就太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村长啊,不得不说,这个软件我越用越喜欢。 没想到当G代码里有错误的时候,竟然会报错,并且告诉我是第几 ...

雕PCB的步骤是:先打孔(定位孔必须打,普通打法是4个角各打一个,精确打法是左下打小直角三个,其它角各打一个),再算平衡,后刻隔离(最好是后续上风枪吹撕铜皮下来),最后是上槽刀(V刀双面的话,不伤底板)。
另外,那个错误报警,应该是浮点运算出错了,纯缀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PCB的步骤是:先打孔(定位孔必须打,普通打法是4个角各打一个,精确打法是左下打小直角三个,其它角各 ...

我用的都是陶瓷基板,并且很薄,所以撕皮不是很好的方法。 只能人勤劳点了。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好贴,顶下。

对翻面同样适用阿。翻面后的扭动,可通过软件补偿搞定了。对已知点输入坐标,还能解决断刀或二次开机的位置误差。总之软件一出,硬件的精度,又上了个档次,可以用的更充分。

网友(2013-08-10):
多谢 楼主强音……

得学学怎么用了……

网友:
我也下了试试双面板,感谢村长

网友:
顶顶高人,平整问题不好搞。

网友:
谢谢村长,虽然还没遇到过 PCB不平的时候

网友(2013-09-15):
不会吧,大家真的好好看帖了么,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4284-1-1.html 这个帖子中的自动采集校准数据用的是mach3
的script,完全可以实现自动采集pcb的z平面高度偏差,这两天我又开始雕板了,自己改了改,
软件界面如图:

采集到的数据:
27,27,3
0,0,-0.0021881797374179
3,0,0.02407002595186
6,0,0.047045955929978
9,0,0.065645518293217
12,0,0.094091907789934
15,0,0.10940919444201
18,0,0.12363238919037
21,0,0.14223195155361
.................................................
校正之前的数据:
T1M6
G0Z5.000
G0X0.000Y0.000S8000M3
G0X2.729Y4.256Z5.000
G1Z-0.100F36000.0
G1Y4.236
X2.749Y4.256
X2.729
G0Z5.000
G0X3.318Y4.783
G1Z-0.100F36000.0
G1X3.405Y4.786
.............................................
校正之后的数据:
T1M6
G0Z2.998
G0X0.000Y0.000Z2.998S8000M3
G0X1.376Y2.599Z3.027
G1Z-0.053F600.0
X2.639Y2.599Z-0.041
X3.902Y2.599Z-0.030
X5.165Y2.599Z-0.019
X6.427Y2.599Z-0.009
X7.690Y2.599Z-0.003
G1X8.953Z0.002
X9.112Y2.556Z0.002
X9.261Y2.489Z0.002
X9.344Y2.419Z0.002
X9.411Y2.327Z0.002
X9.454Y2.221Z0.002
X9.470Y2.109Z0.001
X9.460Y2.001Z0.000
没有了pcb的平整问题,可以研究一下:
1.怎样找到雕刻机的最大精度,雕出最精细的板
2.如何利用原来断掉的刀,测出其刀具参数,发挥余热
3.双面板的雕刻经验,问题。

网友:
努力到288楼

网友:
不错,虽然不太懂

网友:
非常好的工具,有时间得试试
感谢分享!

网友(2013-10-24):
请教一下ARTCAM刀路生成后保存成具体那个NC格式输出,再经过自平衡修正软件到维宏卡使用呢?

网友:
收下了,后面要用,谢谢村长

网友(2013-12-25):
村长的软件好实用

网友:
学习记号备用

网友L:
村长我下载了软件z轴可以自动对刀了。
第8项你说参考对到快,是按那个z轴对刀么。还是手动移动z轴,直到接触pcb。那样的话z轴移动太快,眼睛根本不够用啊。还有刀尖很细,很难分辨是什么时候接触pcb

楼主:
引用 网友L:
村长我下载了软件z轴可以自动对刀了。
第8项你说参考对到快,是按那个z轴对刀么。还是手动移动z轴,直到接 ...

是手动移动Z轴,有一个快捷键是可以设置移动速度了,从0.1到0.01到0.001,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手动移动Z轴,有一个快捷键是可以设置移动速度了,从0.1到0.01到0.001,都可以。 ...

是哪个快捷键啊,木有找到。我觉得如果这个地方也用自动对刀的那个功能是不是就不用眼睛去看了,还要调节速度,太累眼睛了。误差也大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记号备用

网友(2014-01-29):
最近过年打算雕个玩意玩玩,刚好用用这个。支持!

网友(2014-06-18):
有时间试试,顶一下!

网友(2014-10-12):
还没看,应该很好

网友(2016-01-31):
高手 就是不一样 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 做的不错  很棒

网友:
有时间试一下,谢谢村长

网友(2016-04-17):
这9个点要手工取么?
0.01级别的差别靠眼来取,俺是做不到

网友:
139楼的好东西, 已经操作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