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mega系列的CPU怎样下载程序?

楼主(2013-03-30):
最近做项目想用ATXmega16D的CPU,以前用过mega系列的,通过自制的usbasp下载器,上位机用双龙软件下载,不知道Xmega的能不能通过这种方法下载?麻烦知道的兄弟帮解答一下,先谢了!

网友:
dragon是神器

网友:
Xmega系列是可以使用芯片自带的USB口下载的,我还没用到,你百度一下就知道

楼主:
Xmega16D4同有usb口,昨晚在网上找了一下资料,原来xmega已经不能像原来一样用,miso,mosu,sck,这几个引脚下载了,原来的下载工具已经不能用了,xmega可以用jtag,pdi口下载,有的芯片没有jtag,只能用pdi了,得买个下载器,AVRISP mkii,在taobao上看了,200多一个。

楼主:
Xmega的帖子很少,看来用的人已经不多了,唉,

网友:
AVRISP mkii能下载么?我从淘宝上买了个山寨的JTAGICE MKII只能用jtag仿真Xmega没法用PDI仿真,下载也不行,直接就识别不了Xmega,我用的是ATXMEGA256A3

网友:
Xmega有个PDI接口可以烧写程序,我买了个32A4的板子,里面预先有串口下载的bootloader,用AVRUBD下载。

网友:
我们有用到XMEGA16的片子,之前的ISP和JTAG都不能用,又买了个。
从看面看进去,烧录座上还带有一个8脚芯片,据说是加密用的。

网友:
没这么复杂,被你们说的太悬了。用atmel的jtagice3绝对可以。我一直在用xmega64B1。xmega16D4应该是支持ISP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