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大家看一下我的Lvds设置哪里出现问题

楼主(2013-03-30):
我的总体设计就是为了做个试验, 把一个固定数字通过FPGA以LVDS的方式发送出去,然后在接收回来,在分配管教的时候我设置成LVDS模式了,然后在分配管脚时我不知道选择哪种的才能用LVDS如图,所以就尝试

有些管脚就不让用LVDS模式,有些能用,能用的就自动分配另一个管脚出来后面还带了个(n)
然后编译就出现了以下的问题

所以想问大家
1.我这样的设计对不对
2.管脚的分配该如何设置,选择什么样的引脚呢
3.这个编译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在网上没有搜到

网友A:
看芯片的手册,上面可以用作差分的都标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的手册,上面可以用作差分的都标出来了

我知道哪里错了,是发送的模块管脚需要设置成LVDS_E_3R的模式,外面还需要接三个电阻,接收部分需要接100欧电阻,如图

不过还想请教大侠,我现在把发射的三个电阻和一个接收电阻插在面包板上,然后FPGA引出来线,相互接起来实现图中的样子
发送的时候就发送一个数据“00000001”想在LED上显示,共阴极,只有四个LED灯,所以设置的是显示后四位的数据,可每次显示的就是“00001010”,如果输入改成“00000010”输出还是不变,要是改成“00000000”倒是LED灯就不亮了,我还在数码管上显示过,但是也不太对,输入的“10000001”数码管就是efg。这四个管都亮,如果把高四位送给数码管,第四位送个LED,送入“10000001”那么LED是1010,数码管是eg两个管子亮,我现在不知道是由于高频信号走面包板的过还是其他原因,我的FPGA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