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统计脉冲次数

楼主(2013-03-30):
近日购得一个带光栅的小电机,光栅激光传感电路完好,想写一个c程序来判断脉冲数,奈何无法实现,求高手指导,自己写的程序,不能用
如下#include<reg52.h>,效果等同于用光栅传感器做P1^4与gnd之间的通断,led做显示,转动电机led不断闪烁,无法达到目标,,,,,,,,,,,,,,,,,,,目标:开始led灭,600个脉冲后led亮
sbit kg=P1^4;
sbit led=P0^0;
int i=0;
void main()
{
while(1)
  {
    if(kg==0)
     {
       i++;
   if(i>=600)
    {
      i=0;
      led=~led;
     }
    }
   }
  }

网友:
请楼主使用单片机的外部中断,或者计数器的外部输入。

网友:
思路不对,周期长一个周期就计够了

网友:
将脉冲一和脉冲二接到外部中断一和二上,然后定义两个变量,最后处理是把他们加起来处理就是了,如果两个霍尔传感器放的位置不一样,就可测出真反转!!!!!!

网友A:
LZ在哪买得啊?我也想买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在哪买得啊?我也想买个玩玩。

当然陶宝啦,便宜嘛

网友(2013-11-06):
能告诉我淘宝店的链接吗?我也想买一个。

网友B:
还好不是无刷电机,?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不是无刷电机,?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5266899274

网友:
接到计数器端口上面   开启外部中断  设置SFR捕捉下降沿 设置计数器初始值

网友:
void main()
{
        while(1)
        {
                    while(kg);
                while(!kg);
                       i++;
                   if(i>=600)
                {
                              i=0;
                             led=~led;
                }
        }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这小电机简单好用

网友:
解决后的代码啥样子  发上来三

楼主:
#include<reg52.h>

sbit key=P2^0;
sbit led=P0^0;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 0;
        while(1)
        {
                key = 1;
                if(key==0)
                {
                        while(!key);
                        i++;

                }

                if(i >= 334 && i <=668)
                {
                        led = 0;
                        if(i == 668)
                                i = 0;
                }
                else
                {
                        led = 1;

                }
        }
}

网友:
接在中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