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hart通信芯片AD5700-1

楼主(2013-03-31):
这个芯片在国内市场绝对是很有优势的产品,是ADI在12年新推出的。通信连接很简单,直接和MCU的UART相连,输出已经可以调制成4-20mA的电流环进行通信。如有疑问或者样品的,请和我联系:QQ:2297962900

网友:
4一20mA用的多,HART到是没有用到,关键是价格

网友A:
做到5元以下就行了

网友:
现在什么价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到5元以下就行了

关于价格。你可以联系我。

网友B:
hart是什么啊,小白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rt是什么啊,小白问问

就是高速可寻址远程通信技术。

网友:
现在什么价格啊?

楼主:
因为这个芯片完全可以采用内部的晶振,这样可以省去很多外部空间与成本。

网友:
关键是价格!

网友:
不便宜啊,我买的40多一片

网友(2013-05-02):
用在产品中要看价格。

网友(2014-01-19):
90V对PE线,36V对PE,100V绝缘耐压都过不了。你的方案还得改啊。DCS工业标准耐压好像没有这么低啊。一般4~20mA仪表出厂都要对外壳打绝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