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调试遇到怪问题

楼主(2013-03-31):
1、用普通51单片机,SPI是IO模拟的,SI4432模块是淘宝 的。
C51程序:简单的一个发射,一个接收(外中断方式),现象如下:每次进入接收中断时:我读RX-FIFO 7FH (数据乱码),中断状态值 03H,04H(正常22h,12h),以及帧头地址47-4Ah(正常是我发射的地址)。我读FIFI用突发连续读和一个一个读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请高手指点思路,附件为我的程序KEIL 编译

楼主:
有读了一下接收数据长度,也是正确的。奇怪

楼主:
第一次用,遇到了如此奇怪的问题??

楼主:
读地址01-02H的值返回08-06H

楼主:
经商家提示:发射与接收模块靠近时,要将发射功率调小,0DB,否则会反射。总算解决了

网友:
楼主,自问自答,有天才的潜质...

网友:
楼主是想以这种方式表达他知道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虽然SI4432在最大功率即使天线碰在一起也不会像CC1101出现不能收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