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34063的3.3V输出是否需要再加3.3V LDO

楼主(2013-03-31):
RT

没加也用了很久...

网友A:
计算好电阻的话,把滤波做好就OK了。3.3的Output再加个LDO,就跌下去了。除非你把OutPut抬高。没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好电阻的话,把滤波做好就OK了。3.3的Output再加个LDO,就跌下去了。除非你把OutPut抬高。没必要的。 ...

因为看了个国外的经典的电路,里面就是用34063再加MCP1702来做稳压, 有必要么?

网友:
那可能是对电源要求比较高,而又不愿意在LDO上损失太多效率?

网友:
没必要吧。MC34063输出电压=1.25(1+R1/R2)。设置好电阻输出端就是比较稳定的电压吧。

网友:
都叫LDO了,你加它还哪来的3.3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看了个国外的经典的电路,里面就是用34063再加MCP1702来做稳压, 有必要么? ...

它的33063的输出应该不是3V吧。加LDO的输出可以进一步降低纹波。应该电路对纹波的要求比较高,用LD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的33063的输出应该不是3V吧。加LDO的输出可以进一步降低纹波。应该电路对纹波的要求比较高,用LDO。 ...

34063输出是5V,然后通过LDO输出为3.3V

那么加和不加的纹波差别有多大呢?

XX

网友:
LDO对高频纹波的作用效果并不大
还不如加一级LC

网友:
这不扯蛋呢么。不用

网友:
没啥特殊情况的话,不用。

网友B:
估计是对过压敏感!用这个片子烧过模块,并联加稳压管后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对过压敏感!用这个片子烧过模块,并联加稳压管后没有了!

LS是说用LDO还是34063?

网友B:
引用 楼主:
LS是说用LDO还是34063?

用 34063的时候啊!

网友:
3.3V系统还是加个LDO吧,毕竟他是开关电源,纹波和浪涌不可小视

网友:
是的,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 34063的时候啊!

理解一下:

你的意思是用34063的时候不加稳压会把MCU烧掉?

网友:
不用加的,一直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解一下:

你的意思是用34063的时候不加稳压会把MCU烧掉?

看你用的片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