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为什么读取的温度会偏高2度左右?

楼主(2013-03-31):
用CVAVR的库,读取正常.然后发现温度和温度计比高了2度
1,18B20单独放置,周围没有发热原件,引脚都没有剪断,高高竖起
2,30秒读取1次,防止频繁读取发热
3,更换了3个批次的18B20了
4,DQ脚已经上拉4.7K到5V

楼主:
VCC供电5V,非单总线供电.
温度读取只取整数部分,截断小数部分

网友:
找确定原厂的试一试。

假货可能有

网友:
是的我也一直发现,DS18B20总是比实际高一两度 ,以前用的是,现在用的也是

网友:
cheap ds18b20's, are they legit??
Something sounds a little fishy.

If you buy direct from Maxim, they are 1.85 each by the thousand. Your ebay is 1.29 each.

国外论坛看到的对话

网友:
我的也是高一两度,估计是正常现象,芯片测的是芯片核心温度,考虑自身发热估计应该比环境温度略高一点。

网友:
现在假货很多啊,我在网上买的7块或者4块左右的都是这样,温度差比较大,不是高就是低,不知道哪里有真货啊

网友:
不能读的太快,否则会有自身发热。如果是焊接到电路板上,周围不能有发热的东西比如 CPU之类的,并且要与PCB其他部分开槽分割。

网友:
楼主前辈的头像不错

网友:
我发现刚通电时显示是接近环境温度的,然后会慢慢升高一两度。

网友:
DS18B20要跟温度计的感热头部分接触,空气中有温差的。

网友:
高的度数恒定吗?

楼主:
现在的办法就是...人肉修正,读出来的值,取整数,然后 - 2 后输出

网友A:
我之前也发现这个问题,后来在读出温度时加了CRC校验后,温升控制在0.5度以下了,读取的频率大约1秒/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发现这个问题,后来在读出温度时加了CRC校验后,温升控制在0.5度以下了,读取的频率大约1秒/次 ...

能不能给个例子看看啊?
还真没用过CRC功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例子看看啊?
还真没用过CRC功能呢

对温度的读取采用了状态机的写法。尽量在主程序中少些无用的等待。

网友:
典型的PCB传导热量。
建议用杜邦线引出20CM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办法就是...人肉修正,读出来的值,取整数,然后 - 2 后输出

我的第一反应,如果都是一样并且是确定的,那就叫修正IC误差吧。。。

网友:
4.7k电阻减小到3k左右试试,曾经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也发现这个现象,总是搞2度

网友(2013-08-08):
也发现这个现象,用杜邦线引出也一样 上拉电阻改变会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