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判断sim900等gsm模块是在可靠工作状态?

楼主(2013-03-31):
        设计一款短信控制器,要常年无人维护的可靠工作,考虑到不可预料的因素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想单片机隔段时间检测sim900是否处在工作状态,不在工作状态就给他断电重启。
        用at指令的话我知道有at+csq查信号质量,但是靠这个可靠吗?还有方法是检测sim900的netlight管脚的电平,这个管脚在不同网络状态下的脉宽是不一样的?
        用过的朋友是怎么设计的呢?

楼主:
可靠性设计真不容易,哪里想不到就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AT,然后返回OK不就是说明机器没有问题?
我现在也是想玩玩和手机通讯……
LZ看看我的这个:http://www.a ...

“AT”返回OK不能说明网络是可用的,我用的 sim900

网友B:
我已经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考虑一下,手机卡松动,信号不凉,模块异常,等等吧!还有超温自动关机,以及一些其他的自动关机问题!兄弟呀,你的产品离真正的产品还需要好久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考虑一下,手机卡松动,信号不凉,模块异常,等等吧!还有超温自动关机,以及 ...

对啊,太多的不定因素导致模块不工作,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有效的检测模块是否在工作,若不在工作或者工作异常就关机再启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啊,太多的不定因素导致模块不工作,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有效的检测模块是否在工作,若不在工作或者工作 ...

基本上实现上面我说的这些,多的我就不方便讲了,这几中情况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当然是用AT命令去判断了!

网友:
可以让模块拨10086号码,检测能不能听到话务台小姐的声音,就行了!

网友C:
发AT+CREG?指令,返回+CREG 0,1即为注册到网络,手机卡欠费另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AT+CREG?指令,返回+CREG 0,1即为注册到网络,手机卡欠费另算

我现在是判断sim900a的netlight输出,没网络时输出低电平时间短,有网络是输出低电平时间长,不知道这样可靠不?

网友(2013-10-15):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判断sim900a的netlight输出,没网络时输出低电平时间短,有网络是输出低电平时间长,不知道这样 ...

可以,但实现起来是不是复杂点?AT命令判断更方便一些吧,电路也不用改动

网友:
GSM模块状态!mark

网友(2014-04-11):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考虑一下,手机卡松动,信号不凉,模块异常,等等吧!还有超温自动关机,以及 ...

有时候服务器关闭很长时间了,发“AT+CIPSTATUS”指令,GPRS模块一直返回“CONNECT OK”,要到很长时间后才返回“CLOSED”,请问你一般怎样立刻知道模块与服务器连接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