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1单片机蓝牙模块历程!!

楼主(2013-03-31):
用C51 做个蓝牙通信的玩意.
蓝牙模块是BC04-b
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蓝牙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串口吗?

对的对的   谢谢大神了

网友:
你不会串口吗?会串口就不用什么例程了

网友A:
初次使用时用串口调试软件设置好蓝牙名称和配对密码就行了。和单片机串口连到一起就行了。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次使用时用串口调试软件设置好蓝牙名称和配对密码就行了。和单片机串口连到一起就行了。很简单的 ...

现在这蓝牙模块的名称和配对密码什么的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我现在就是搞不懂怎么让单片机和蓝牙模块连接,我听说是用51的串口去通信,可是现在还是一头雾水,很想找个例程看看

网友:
就是看通信连接过程,按手册要求一个个收发

网友:
你把模块按图接好线,用手机连接成功后你把模块看作一个串口就行了,你往串口发啥,手机上就显示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蓝牙模块的名称和配对密码什么的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我现在就是搞不懂怎么让单片机和蓝牙模块连接, ...

怎么连接?!

51下载用的串口知道不?P3.0和P3.1  分别和蓝牙串口的RX,TR连接就可以了。括弧,蓝牙模块必须得供电啦。如果模块是3.3V电源。那两根串口线就分别串一个2K的左右电阻。

以前用蓝牙模块做过蓝牙小车。LZ可以翻看我以前发过的帖子

网友:
那个模块已经写得很清楚如何使用了啊。包含指令都给你了的

网友:
手机安卓平台下的串口工具谁有啊 发个呗。。。。

网友B:
这个不要例子吧  普通串口通讯就好了   AT+ 几个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要例子吧  普通串口通讯就好了   AT+ 几个指令

什么???普通串口通讯就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连接?!

好的~我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普通串口通讯就能解决??!!

是的 我用过这模块,家里还有好几个呢, 就是直接串口就OK。

这个主要是写电脑端或者手机端的程序。

网友:
做的怎么样了,有资料分享一下吧

网友(2013-05-06):
51单片机和蓝牙打印机通信的,哪位同志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