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新手来的,帮个忙!

楼主(2013-03-31):
各位亲,帮个忙!怎样把下面的程序改成用按键控制小车的前进后后退啊(按一下按键小车前进,再按一下小车后退)

/********************************************************************************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将原有的数据类型unsigned long创建一个新的名称为u32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16;          //将原有的数据类型unsigned short创建一个新的名称为u16
/*------------------------ F组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寄存器定义 --------------------*/
#define GPIOA_CRL                                 *((u32 *) (0x40010800+0x00))  //GPIOA端口配置低寄存器
#define GPIOA_CRH                                 *((u32 *) (0x40010800+0x04))  //GPIOA端口配置高寄存器
#define GPIOA_IDR                                 *((u32 *) (0x40010800+0x08))  //GPIOA端口配置输入寄存器
#define GPIOA_ODR                                 *((u32 *) (0x40010800+0x0c))  //GPIOA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
#define GPIOA_BSRR                                 *((u32 *) (0x40010800+0x10))  //GPIOA端口位设置/清除寄存器
#define GPIOA_BRR                                 *((u32 *) (0x40010800+0x14))  //GPIOA端口位清除寄存器
#define GPIOA_LCKR                                 *((u32 *) (0x40010800+0x18))  //GPIOA端口配置锁定寄存器
/*------------------------ F组通用输入输出端口寄存器定义 --------------------*/
#define GPIOF_CRL                                 *((u32 *) (0x40011c00+0x00))  //GPIOF端口配置低寄存器
#define GPIOF_CRH                                 *((u32 *) (0x40011c00+0x04))  //GPIOF端口配置高寄存器
#define GPIOF_IDR                                 *((u32 *) (0x40011c00+0x08))  //GPIOF端口配置输入寄存器
#define GPIOF_ODR                                 *((u32 *) (0x40011c00+0x0c))  //GPIOF端口输出数据寄存器
#define GPIOF_BSRR                                 *((u32 *) (0x40011c00+0x10))  //GPIOF端口位设置/清除寄存器
#define GPIOF_BRR                                 *((u32 *) (0x40011c00+0x14))  //GPIOF端口位清除寄存器
#define GPIOF_LCKR                                 *((u32 *) (0x40011c00+0x18))  //GPIOF端口配置锁定寄存器

#define RCC_APB2ENR                         *((u32 *) (0x40021000+0x18))  //APB2总线外设时钟使能寄存器
/*------------------------ 子函数定义 --------------------*/
void Delay(u32 nCount)                        //        延时函数
{
  u32        i;
  for(i=0; i< nCount; i++)                  //让cpu执行nCount次空语句
                  ;
}
/*------------------------ 主函数定义 --------------------*/
int main(void)
{

  u16   Key0;
  RCC_APB2ENR |= ((u32)0x00000084) ;         //打开GPIOF 和 GPIOA组的时钟总线

  GPIOF_CRL=((u32)0x11111111);            //设置GPIOF口低8位内部上拉电阻,输出模式
  GPIOF_CRH=((u32)0x11111111);                 //设置GPIOF口高8位内部上拉电阻,输出模式

  GPIOA_CRL=((u32)0x11111118);            //设置GPIOA口低8位上拉下拉电阻,输入模式
  GPIOA_CRH=((u32)0x11111111);                 //设置GPIOA口高8位上拉下拉电阻,输入模式

  while (1)
  {
   Key0=GPIOA_IDR & (0x0001);       //获得PA0引脚的状态
   if(Key0==1)
        GPIOF_ODR =~((u16)0xFFF9);            //GPIOF口并行输入低电平
    Delay(0xAFF0);                                   //让cpu执行0xAFFFF次空语句
    GPIOF_ODR = ~((u16)0xFFF6);           //GPIOF口并行输入高电平
    Delay(0xAF001);                                   //让cpu执行0xAFFFF次空语句
          GPIOF_ODR =~((u16)0xFFF0);            //GPIOF口并行输入低电平
    Delay(0xAFF0);                                   //让cpu执行0xAFFFF次空语句
  }
}

楼主(2013-05-03):
引用 网友A:
这标题

嘻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