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 如何用当前日期作文件名保存起来?

楼主(2013-03-31):
比如今天是 2013年3月31日,点击保存后直接保存为2013331.txt   谢谢

楼主:
顶起来 帮帮忙撒

网友:
procedure TForm1.Button2Click(Sender: TObject);
    var timestring :string;
begin
  try
    timestring :=FormatdateTime('yy-mm-dd-hh-nn',Now);
   excelworksheet1.SaveAs('c:\温度报表'+timestring);    // 保存报表的路径
  except
    application.MessageBox('保存失败','提示',mb_okcancel);
    exit
  end;

我这个是用来保存EXCEL 的 ,不过都差不多了 ,你看一看。FormatdateTime 这个函数可以看看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 又多了个方法 我是这么做的s:string;
begin
DateTimeToString(s, 'yyyymmddhhmmss', now);
Memo1.Lines.SaveToFile('F:\' + s + '.txt');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