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MPU6050角度问题

楼主(2013-03-31):
运动时X,Y,Z轴的加速度是怎么得出来的,有没有人。做个图示讲解一下啊????????、

网友A:
我的教程贴里面有个简单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教程贴里面有个简单的解释

额额,你的教程在哪呢,我咋看啊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额,你的教程在哪呢,我咋看啊啊

麻烦一下把你教程贴一份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麻烦一下把你教程贴一份呗,谢谢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416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4166-1-1.html

大大大哥,里边哪有mpu6050的资料啊,我是想问MPU6050那玩意是怎么工作的,它的各轴输出是怎么计算的??????,可以发点资料吗,3Q.楼主你的上位机做的太帅了,强大

网友B:
其实MPU6050不需要得出角度再取计算,直接把寄存器里的值拿去用就好了,反正变化趋势是确定的。资料的话你买模块的时候应该送的有啊,只要好好把IIC协议看看,再做好初始化工作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MPU6050不需要得出角度再取计算,直接把寄存器里的值拿去用就好了,反正变化趋势是确定的。资料的话你 ...

可以说得具体点吗,真心不会用,第一次接触,谢谢

网友(2017-11-21):
学习了。如果说的再浅显一点就好了,现在看的还是云里雾里,?楼主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