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FIFO读写问题

楼主(2013-03-31):
一个异步FIFO,写的速度比读的速度快,并且写是要一直进行不能停下的,那这个FIFO是不是没什么用了哇,因为肯定有读不完溢出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啊各位大神??!!如果这样不行,有什么替代方法么,主要是为了匹配接口两端的速度差

网友A:
你如果要数据不丢失就 在写端把位宽扩展,然后读端已大位宽进行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要数据不丢失就 在写端把位宽扩展,然后读端已大位宽进行读取

写端位宽怎么扩展啊,读端加大位宽倒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写端位宽怎么扩展啊,读端加大位宽倒是不错的选择

写端做一个位宽拓宽,比如说 写侧 100m时钟 8bit 每一个周期都需要写入,而读侧的时钟只有 70m,这样就可以把写侧的位宽从 8bit转换到16bit ,读侧也是已16bit读,这样就可以处理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端做一个位宽拓宽,比如说 写侧 100m时钟 8bit 每一个周期都需要写入,而读侧的时钟只有 70m,这样就可 ...

哦~~~明白了,谢谢哈

网友:
多fifo轮换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哈

网友:
好像有个乒乓操作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
具体应用没讲清楚。
假设是写比读快,但是是周期性的,例如写10ms会停10ms,这样计算一下一个周期的数据吞吐量,确定fifo size即可。上面提到的把位宽扩宽,也要在这个周期性的写的前提下,并且,fifo size是一样大的。
应该很多应用都是上面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周期性,而是持续的,用什么方法都无解。因为读的速度肯定是根据数据处理的速度来定的,给定时间,只能处理这么多数据,现在写比读快,就算采用双FIFO乒乓操作,或者扩展位宽,使得写比读慢了,但处理读出来的数据的速度跟不上。一定要解决,只能先提高读数据之后的处理速度,要么采用流水线,要么并行处理。之后再扩展写位宽或乒乓操作。

所以如果你是最前面一种情况,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是确定fifo size,其它时序都不需要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