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元话费酬谢,已经选出方案稍后公布结果)单片机5V电...

楼主(2013-03-31):
一个模块是使用12v 电压,有3个管脚分别与地接一个按键,按某个按键将触发不同功能。使用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模拟按键按下效果,
自己弄了几天了总是不行,求助高手帮忙解决,不要是用继电器,哪位能给个详细的图的话我愿意充50元话费作为酬谢。

网友A:
当然不行。

要使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再用来推动 3 个 NPN 晶体管来模拟按键按下效果。

网友B:
刚好画图,截个图给你。

网友C:
那种单片机?现在很多单片机有OC管脚,可以直接接12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单片机?现在很多单片机有OC管脚,可以直接接12v.

单片机用STC15F204E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画图,截个图给你。

这个我怎么看不懂啊,能详细点吗?谢谢了,我是个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行。

要使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再用来推动 3 个 NPN 晶体管来模拟按键按下效果。

这个电路我实验过了,不行啊,电路一接上12v就接通,起不到开关的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我实验过了,不行啊,电路一接上12v就接通,起不到开关的作用

eblc1388  的电路是可以的。你是不是三极管用错或接错引脚了。e,b,c三个腿再查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blc1388  的电路是可以的。你是不是三极管用错或接错引脚了。e,b,c三个腿再查一下。 ...

你可以把npn那个三极管的基极加1k的下拉电阻,使得上电的时候为低电平,程序跑后把端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把npn那个三极管的基极加1k的下拉电阻,使得上电的时候为低电平,程序跑后把端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

好的明天实验,确定后履行承诺,谢谢各位了

网友:
保险起见,建议你还是加个光耦比较好

网友F:
好像以上各位都没有看到楼主要求“使用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模拟按键按下效果”,设计了一下,献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以上各位都没有看到楼主要求“使用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模拟按键按下效果”,设计了一下,献丑了~~

对对,没看到关键的低电平模拟按下啊。你的答案标准。

网友:
12v供电的模块的3个管脚也是1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单片机?现在很多单片机有OC管脚,可以直接接12v.

单片机有OC管脚,能直接接12V吗?
12V会不会直接接到IO上,会不会烧单片机IO,

多谢

网友:
这个很常见,低电压控制高电压

网友:
50块好好容易挣啊!!!

网友:
话费 充了没?别耍人哦

网友:
呃……用PNP搭个开关电路就好撒

楼主:
绝不食言,现在在上班,下班回家后实验后马上兑现承诺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过大都用三极管可以搞定。如果OC门,可以接上拉再直接接引脚

网友:
可以用直流电机驱动芯片L298N 或者用光藕隔开 这样类似的控制都可以的

楼主:
急死我了怎么图片都显示不出来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急死我了怎么图片都显示不出来了呢

对哦,怎么都显示不了图片了,楼主给个联系方式吧,晚上把图片发给你“三极管法+光藕法+MOSFET法”,共三种方法,嘿嘿

网友:
简单的话,用光耦,找几个p521。不知道你表述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哈哈,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不行就用继电器吧,方便的很!!!!!!

网友:
头像是本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行。

要使用单片机输出高电平,再用来推动 3 个 NPN 晶体管来模拟按键按下效果。

你好,把您的图片发给我吧,论坛上显示不出来了 qq:174820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好画图,截个图给你。

你好,把您的图片发给我吧,论坛上显示不出来了 qq:17482064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以上各位都没有看到楼主要求“使用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模拟按键按下效果”,设计了一下,献丑了~~

你好,把您的图片发给我吧,论坛上显示不出来了 qq:17482064

网友:
三极管、光耦或UN200X都可以。

楼主:
履行承诺为论坛网友“z123”手机号:1591****593充值50元,谢谢给位的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履行承诺为论坛网友“z123”手机号:1591****593充值50元,谢谢给位的帮忙。

谢谢楼主,已收到!
各位承让了~~

网友:
关键是你想实现什么功能?
你讲的不大清楚

网友(2013-11-05):
一个光耦,2毛钱,,,,,

网友:
如果不是隔离地的话,用光耦有什么用?直接三极管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