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OKIA5110问题,在线等各位指教

楼主(2013-03-3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这两天正在调试NOKIA5110的LCD,用的是MEGAL16 因为是5V 的MCU所以管脚处串了一个510的电阻来匹配电压。开始屏用3.3V的供电,但是一直点不亮,在坛子里搜搜,看一哥们说要5V供电,于是乎,试了试,能勉强显示,但是出现了如照片那种现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的基准电压没设置好?
void Nokia5110_LCD_Init(void)
{
  Nokia5110_IO_Init();
  LCD_IO_Init();  //给LCD一个复位脉冲
  LCD_SCE_Low(); //片选
  Delat_ns(200);
  LCD_SCE_Hight();//片选
  Write_LCD_CMD_Data(0x21,0);//拓扑命令集
  Write_LCD_CMD_Data(0xC8,0);//发送命令,设置VOP电压为 VOP= 3.06+66*0.06=7.02V
  Write_LCD_CMD_Data(0x1|0x07,0);//设置混合律(对比度)1:24
  Write_LCD_CMD_Data(0x20,0);//基本指令集
  Write_LCD_CMD_Data(0x0c,0);//显示格式:(0x0c)黑字,白底 。(0x0d)白字黑底
  LCD_clear();//清屏

}
把我的初始化念出来大家看看。
在线等答复。谢谢

网友A:
用过3.3V电压驱动5110,帖子在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7600-1-1.html
MEGAL16也可以工作在3.3V
楼主用手压一压LCD边框,第一张图的上方,看是不是导电橡胶没接触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3.3V电压驱动5110,帖子在这: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7600-1-1.html
MEGAL16也可以工作在3. ...

初步判断可能是你说的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