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强磁粘贴于雕刻出来的PVC板材上,用什么胶好?

楼主(2013-03-31):
【需求】将强磁(钕铁硼N38材质,表面电镀镍)粘贴于雕刻出来的PVC板材上,用什么胶水好?
【描述】使用将强磁(钕铁硼N38材质,表面电镀镍)粘贴于雕刻出来的PVC板材上,使用什么胶水好?既要粘得牢靠,凝固速度快点(不要那种固化时间几个小时的那种),又要求凝固后胶的痕迹尽量小点,透明不可见最好(即会萎缩掉的那种痕迹,专业俗语也不会~~);
【使用过的胶水描述】502——这个肯定不行了;AB胶——粘好后的胶水痕迹一大坨,不好看~~

【希望推荐一种易购,廉价,对上述要求效果好的胶水,谢谢】

网友A:
双组份环氧胶或者耐高温的502,不过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组份环氧胶或者耐高温的502,不过不好买。

还有这种502啊?长见识了~~
那我上文说的502是特指普通店里买的2元一管的那种,呵呵~~~~~~

网友:
环氧树脂行不行

网友:
试试农机胶吧。不过不知道有没有透明的卖?

网友B:
有些场合,可以用双面胶来完成……
AB胶,适当控制量,是可以弄好的……
亚克力上粘强磁,我们用3秒,学名 呃,不知道,用注射器连胶水和空气一起吸入,打胶时,气体热胀,自行将胶水缓慢排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场合,可以用双面胶来完成……
AB胶,适当控制量,是可以弄好的……
亚克力上粘强磁,我们用3秒,学名  ...

试用过,双面胶的强度不够呢~~

求亚克力粘强磁的胶水名称,很可能就是可以的?

网友C:
在亚克力上挖个跟磁铁一样大小的浅坑,然后直接双面胶伺候,这样比你直接粘上牢固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亚克力上挖个跟磁铁一样大小的浅坑,然后直接双面胶伺候,这样比你直接粘上牢固多了 ...

现在是PVC平面,不打算做浅坑了~~此外之前用双面胶贴过,刚粘上的时候好像还可以,但是一干容易掉,双面胶提供的力度,不足以把磁铁从金属上揭下来

网友D:
试试少量的氯仿。
它会把PVC溶掉,不知道粘金属会不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少量的氯仿。
它会把PVC溶掉,不知道粘金属会不会好。

氯仿要两个接触面都是可以融掉的那种才好呢,金属溶不掉,估计不可以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氯仿要两个接触面都是可以融掉的那种才好呢,金属溶不掉,估计不可以吧? ...

我只用过一次氯仿,发现氯仿流多了会把有机玻璃变成白色,所以一定要少用。

氯仿会把有机玻璃变成熔融状的胶体,不知道粘金属效果怎么样,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用过一次氯仿,发现氯仿流多了会把有机玻璃变成白色,所以一定要少用。

氯仿会把有机玻璃变成熔融状 ...

好的,还有没有知道的兄弟说说呢?到时候好把提到的胶水都一起买回来试试~~省邮费,呵呵

网友E:
试试401吧,我们是将强磁与塑料粘在一起的

网友F:
试试无影胶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401吧,我们是将强磁与塑料粘在一起的

请问这个干后残留的痕迹大么?会自己“消退”的那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试试无影胶

请问强磁和PVC都是不透光的,可以用紫外线照射让它们接合面的胶水凝固么?

网友:
塑料很容易粘,不好粘的是金属。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干后残留的痕迹大么?会自己“消退”的那种么?

消退不懂,但是跟502一样的,都是透明的,粘塑料和强磁,要比502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消退不懂,但是跟502一样的,都是透明的,粘塑料和强磁,要比502好。

淘宝了下,好像401很多种类呢,不知道选哪种好,这位兄弟能否提供一种你用着觉得好的牌子呢?最好有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
粘结磁铁首先厌氧胶,有个型号的厌氧胶专粘磁铁和金属,非常好用,不过粘pvc估计不行,
ab胶性能不好,时间长了吸潮很容易失效,
在4xx系列的快干胶里面找找,实在不行找1小时干的环氧,

网友G:
用那种水管接头的胶试试。很便宜,五金店大把,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那种水管接头的胶试试。很便宜,五金店大把,几块钱

粘水管的那种很臭的是吧?好想它也是依靠融化塑料类的来达到粘贴效果的,对于磁铁,应该粘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那种水管接头的胶试试。很便宜,五金店大把,几块钱
用那种水管接头的胶试试。很便宜,五金店大把,几块钱

这个是溶剂会把两边都给融了, 再用挤压的方式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 不是PVC材质的是没办法粘的

网友:
试试回天AB胶,粘牢时间快,干后通常会显白色。。。牢固程度高
如果要透明色,只能用环氧AB胶了,有1小时的,不太容易干。。。
  不管用什么胶,记住,必须粘上后用个夹子夹紧或者或者用重物压住。。。否则再好的胶也粘不牢。
    粘东西的牢固度才是第一要素。。。。

网友H:
用强磁,要考虑强度问题,又要透明,可以试试:
1. AB双份透明环氧树脂胶         硬度足够,但脆性大,进口的可以几秒内初步固化
2. AB双份透明改性丙烯酸酯胶   抗一定冲击,但味道大,可以几秒内初步固化
品牌里:汉高的不好用、国产卡夫特还行、进口的环氧胶也不错

透明的胶水都是改变了配方,所以比起原色强度都降低了,所以楼主追求透明实际上
并不一定是一个最佳的方案。

还有就是开一个凹沉孔,放入强磁,再用胶水,这样不但背部,侧面也有胶,强度可以提升很多。

网友I:
我用过一种完全透明的AB胶,效果还行
建议使用浅坑+3M双面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过一种完全透明的AB胶,效果还行
建议使用浅坑+3M双面胶

兄弟能够告知下牌子,以免购买回来试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强磁,要考虑强度问题,又要透明,可以试试:
1. AB双份透明环氧树脂胶         硬度足够,但脆性大,进 ...

2. AB双份透明改性丙烯酸酯胶

可能这个比较适用我现在的需求,需要一定的抗冲击,今晚回去淘宝个看看,谢谢!

网友:
热熔胶伺候, 我是用热风抢吹的。一吹很晶莹又圆润,一黏瞬间固化,大小通吃,推荐温度150-200 。

网友:
我用过石头胶效果不错(就是粘水晶工艺品的那种),这个是双组份的,一个像酒精一样的,一个有点粘稠度,不用混合,一边涂一种就可以了,可以弄的很干净,还有如果粘的是透明半透明的亚克力或者玻璃的话,可以用UV无影胶,

网友:
无影胶应该可以的。

网友:
用透明PVC管道胶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