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v最高时钟频率

楼主(2013-03-31):
刚才想查看cyclone iv工作的最高频率,看了它的datasheet,然后看到了上图,那这个和它的工作频率是不是直接相关的哇?也就是它的最共时钟频率就是标的2.5GHZ 3.125GHZ啊?。。。。。。。如果不是,有没人用作cyclone iv哇?知不知道它的最高时钟频率

网友A:
收发器是内嵌的独立的硬件,其他逻辑单元跑不了那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发器是内嵌的独立的硬件,其他逻辑单元跑不了那么快

哦~~~那怎么查哇,我看了好久都没找到

网友B:
    可编程逻辑芯片 FPGA CYCLONE IV 10K LE 256FBGA
    宏单元数: 10320
    系列类型: Cyclone IV
    封装类型: BGA
    针脚数: 256
    速度级数: 8
    总比特数: 414Kbit
    输入/输出数: 179
    时钟管理: PLL
    Core Supply Voltage Min: 1.15V
    Core Supply Voltage Max: 1.25V
    输入/输出电源电压: 3.6V
    最高工作频率: 402MHz
    ��作温度敏: 0°C
    工作温度最高: 85°C
    工作温度范围: 0°C 到 +85°C
    核心供电电压: 1.15V 到 1.25V
    系列: Cyclone IV
    表面安装器件: SMD
    逻辑功能号: 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编程逻辑芯片 FPGA CYCLONE IV 10K LE 256FBGA
    宏单元数: 10320
    系列类型: Cyclone IV

哇!!!!!!!!!!!超级无敌感谢你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超级无敌感谢你哇

没有那么高啦~~ALTERA 自古以来都灌水严重,如果能上 200MHZ就好
ALTERA 对速度非常敏感,所以资料手册模糊带过,怕影响卖点......最后ALTERA再补上"时序约束"必须完美才行

简单的说法就是永远达不到....全部推给"时序约束"

Cyclone IV Device Handbook
Support for DDR2 SDRAM interfaces up to 200 MHz  如果能上 402MHZ..就能跑 DDR3  了

网友(2013-07-18):
cyclone iii 飙到500MHz的飘过……

网友:
工作温度范围: 0°C 到 +85°C?
晕倒?

网友:
有C6,C8不同的速度等级

网友:
怎么具体搞时序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