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2440开发板,但是没有资料

楼主(2013-04-01):
我有个2440开发板,但是没有任何附属资料,开发板资源还是比较多的,2440的小板子是个四层板,但是就是没有资料,有啥办法能玩起来不?我有个Jlink。。可不可以从裸机开始呢?

网友:
拍张照片 论坛里人多 肯定会有人知道的

网友:
我有2440的资料,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A:
有开发板怎么会没有资料呢?没找卖家要一份么,另2440资料应该是多得不能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开发板怎么会没有资料呢?没找卖家要一份么,另2440资料应该是多得不能再多了吧 ...

那天才知道   公司的那个不是开发板   就看上去像开发板   板子有64M的SDRAM   只有NANDFLASH   我只有Jlink,用简介的方法烧写uboot  串口可以打印消息,但是拿掉Jlink,复位后就没反应了   开发板上232串口附近的那四个LED也不亮了。。。啥问题呢?

楼主:
我看的MINI2440开发板的资料,还有视频,按那个步骤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天才知道   公司的那个不是开发板   就看上去像开发板   板子有64M的SDRAM   只有NANDFLASH   我只有Jl ...

你是烧写到了SDRAM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烧写到了SDRAM中吧?

嗯   用的2440内部SRAM,先初始化SDRAM   然后在CRT中操作NAND  FLASH。。。。
MINI2440的教程,都可以完成烧写  ,但是复位后没有反应。。。串口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用的2440内部SRAM,先初始化SDRAM   然后在CRT中操作NAND  FLASH。。。 ...

SDRAM中数据复位后是什么?你仔细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