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制电路,高手请进。

楼主(2013-04-01):
我最近在做一款PWM调制电路,在网络上看到了一款用LM339搭的电路,从原理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可是到实际做的时候最后一级三角波和调制信号进行比较的时候完全不能产生占空比信号,我严重怀疑这个芯片的能力,因为我用了LM393(1300ns)无论是单通道使用还是双通道使用都不能出来方波,但是我换成MCP6561(80ns)就完全没问题了。

我的疑问是看见很多的坛友说可以做很高的频率为何我连2K的占空比都不能产生。除了比较器的反应时间还有哪些参数影响这个结果。哪个高手能解释下?
贴上原来的电路和链接给参考。

我自己仿真的电路和波形供参考。

网友:
LM339是开漏的

网友A:
LM339开漏的,好像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39开漏的,好像不可以

如果要用LM393来实现,开漏输出要用怎样的驱动方式呢?谢谢。

网友:
最后一级加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
LM393输出加上拉电阻就可以啦,不然输出电平偏低不正常。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哪个仿真软件

楼主:
确实是没有上拉电阻,这么重要的都没加上去。难怪开始输出非常低的信号。谢谢各位热心坛友关注。
另外还有个问题请教下,我用LM321做电压放大,发现输入端电压没有变化但是输出的电压在上下漂,还在找原因。

回复fengshao411:我用的是LTSPICE,免费下载。

楼主:
各位坛友,我继续在这里更新进度,现在有个有趣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或许是比较器反应时间的问题,还请高手出马。
问题是上面的那个电路,下边的比较器我可以调节最高去到1.4Mhz的振荡频率,按照理论此信号和直流电平在上比较器上比较会产生1.2Mhz的占空比信号出来,大实际上这个振荡信号最高去到6K已是极限,再高输出就是三角波了。

问题出在哪里呢,难道是比较器的反应时间(1300ns)有关? 高手或是版主来解答下吧。给点意见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