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远程同步测量

楼主(2013-04-01):
目前在产品开发中有无线远程同步测量的需求:
要求A机和B机同时测量某个电压信号,
A机和B机同时测量的时间差在1uS左右,
A机和B机距离约1-2百米。

目前能够想到的同步办法:
一是用GPS(导航卫星),缺点是GPS不能在室内使用。
二是用无线数值模块,缺点是1uS精度可能做不到。
不知道前辈们还有没有更简便和实用的解决方案,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光纤同步还有办法,无线不是很了解能否满足1us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IEEE 1588

谢谢,IEEE1588过是需要通过网络的呀,实际测量的地方都没有网络。

网友:
无线信道是可以做到的,只是模块需要自己设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IEEE1588过是需要通过网络的呀,实际测量的地方都没有网络。

哎呀!只是叫你参考IEEE1588而已!
最简单就是用支持IEEE1588的wifi模块啦

网友(2015-01-17):
楼主,你的难题解决了吗?

网友:
用315M、433M之类的无线芯片,设计成脉冲输出的方式,使用它的脉冲信号来做触发,不知道这样行不?